5V和12V输入,5V输出电路,输入12V时有问题,求帮分析

楼主(2018-08-04):
电路目的:输入12V时经7805降压输出5V;输入5V时直接经PMOS输出5V。
现象:输入5V时可以输出5V;输入12V时,输出9V左右
测量:        1、有PMOS,输入5V时,PMOS的G点电压是0;输入12V时,PMOS的G点电压是0V
                2、拆掉PMOS,输入5V时,PMOS的G点电压是0;输入12V时,PMOS的G点电压是12V
说明:电路元件取值完全按照原理图,PMOS型号为SI2301
电路:

网友:
查下PMOS封装有没弄错

网友:
你那个393不是运放啊,你用电流比较器比较电压?还有,输出不接负载电压往上漂很正常,你接个1k的负载再测。
对了,pmos在这上面也绝对干不了活的。你必须要用耗尽型pmos或者pnp管。参考稳压管原理。想起来了,你是要控制直接开关,那么用运放就可以了。
你分压也有严重的问题。切记431出来的是2.5v,你看你+都分到哪了?393你查下输入阻抗,绝对不是M级的。

网友:
LM393第1脚要串个20K电阻

网友:
持续关注下lz后续测试结果

楼主:
原理和仿真是一致的,但是实际结果不是这样的,输入5V时输出是5V(PMOS用的是SI2301,4.5V时内阻极小);输入12V时应该是由7805生成5V,但实际是12V也直接经过PMOS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