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DSP和浮点DS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8-04):
有的DSP描述为16位定点,有的是16位浮点;
他们和通常我们说的arm、单片机是 16位的,有的是32位的, 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吧?
用他们编程具体有什么区别,编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带不带浮点运算器的区别。

一般情况下编程无区别,  但是, 若对算法运行速度有特殊要求,    就需要针对性的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不带浮点运算器的区别。

一般情况下编程无区别,  但是, 若对算法运行速度有特殊要求,    就需要针对 ...

那16位的定点dsp和普通的16位单片机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16位的定点dsp和普通的16位单片机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nxp的starcore3900核,单周期可以执行32个16x
16乘累加,主频跑1.2GHz,有几个16位单片机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16位的定点dsp和普通的16位单片机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看名称便可以知道,DSP应该有方便矩阵运算和浮点运算的相关指令吧,如乘加、桶形移位等特殊指令。

网友:
不过现在ARM有很多有DSP硬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