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专门模拟太阳能板和电池的仪器

楼主(2018-08-04):
最近做了一个MPPT小功率,几百W,有没有一种仪器里面有模拟太阳能板,和锂电池或铅酸电池,这样就可以直接测试我的产品了

网友A:
大功率电源串大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电源串大功率电阻

这样是可以测,但我还是希望有这种仪器来测

网友B:
有,chroma电源,用过10KW的  有专业模拟太阳能电池板的功能,就是价格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chroma电源,用过10KW的  有专业模拟太阳能电池板的功能,就是价格有点。。。。 ...

除了模拟太阳能板,可以模拟电池吗?大概在多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模拟太阳能板,可以模拟电池吗?大概在多少钱啊!

电池好像不行,模拟太阳能很不错,价钱我记得在10W+以上,不同功率版本价格不一样 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C:
安捷伦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https://www.keysight.com/main/ap ... mp;cc=CN&lc=chi

网友D:
chroma的最好,10kw大概20w左右

网友E:
有,chroma的就可以,可以问问代理商,就是有点贵

网友F:
艾德克斯65系列直流电源

网友G:
自己能改直流电源输出外特性也行

网友H:
能模拟这些东西的仪器往往比实际东西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好像不行,模拟太阳能很不错,价钱我记得在10W+以上,不同功率版本价格不一样 你可以搜一下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捷伦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https://www.keysight.com/main/application.jspx?nid=-34150.0.00&cc=CN&lc=chi ...

我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roma的最好,10kw大概20w左右

哗!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chroma的就可以,可以问问代理商,就是有点贵

我找找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艾德克斯65系列直流电源

我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能改直流电源输出外特性也行

改变直流电源的输出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模拟这些东西的仪器往往比实际东西要贵……

仪器这东西是很贵

网友I:
直接买个太阳能的电池板,再加一个可调的光源这样是不是更真实,更省成本呢?

网友I:
其他电池的话还是用真实的,多买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买个太阳能的电池板,再加一个可调的光源这样是不是更真实,更省成本呢?

可调光源对着太阳能板照吗?改变亮度,这样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他电池的话还是用真实的,多买几组

前段时间,网上看到滑板车电池都充爆了,有点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调光源对着太阳能板照吗?改变亮度,这样做实验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网上看到滑板车电池都充爆了,有点怂

那手机充电也危险啊,天天拿着个炸弹,心慌啊!!

网友J:
好多电源厂商提供的AC-DC电源都能设置为  电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多电源厂商提供的AC-DC电源都能设置为  电池模式

电池模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手机充电也危险啊,天天拿着个炸弹,心慌啊!!

手机的是成熟的,概率有点低,这种功率这么大的,威力应该比手机电池大,7分熟

网友K:
7年前我读研究生的项目太阳能功率最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K:
7年前我读研究生的项目太阳能功率最大化

请教一下,那时候你怎么测试你的项目追踪效率和老化的

网友J:
以电池的模式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电池的模式提供电源

还是不懂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那时候你怎么测试你的项目追踪效率和老化的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呵呵

网友:
当然有 但是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变直流电源的输出功率吗?

VI曲线,做成和太阳能电池输出特性一样的

网友L:
有专门的太阳能电池阵列模拟器的,大概5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呵呵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专门的太阳能电池阵列模拟器的,大概5W左右

能具体一点吗?例: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M:
厂家是皇家菊水,之前的项目买过他家的太阳能阵列模拟器,用着还可以,没有安捷伦的好,但是性价比高。附件是选型手册,你自己看看要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厂家是皇家菊水,之前的项目买过他家的太阳能阵列模拟器,用着还可以,没有安捷伦的好,但是性价比高。附件 ...

非常感谢,我下来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