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图纸分析求助

楼主(2018-08-05):
如下两个照片的图纸,帮忙分析DCDC升压控制参数,谢谢。我就没看懂这个电路。

网友A:
这图截的,L35那边不参与反馈,可以不截

没有考虑DTC113内部的电阻,考虑进去的话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很小

网友:
好熟悉的拓扑
cuk和sepic
书上的标准结构

楼主(2018-09-28):
引用 网友A:
这图截的,L35那边不参与反馈,可以不截

没有考虑DTC113内部的电阻,考虑进去的话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很小 ...

大牛!!谢谢你!

网友:
感觉很复杂,如果需求功率不大,还是royer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