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805 10uF/16V 电容漏电流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8-06):
之前做的一批板子,低功耗蓝牙的,采用4.2V锂电池供电,可以通过TP4056进行充电,静态功耗大概50ua左右。客户反应用了10天半个月后有部分设备耗电快,已经没电了,拆回来检测,电流变大,有的4ma,有的8ma左右,排查后发现基本都是使用的0805 10uF/16V电容漏电,这个都是给锂电池滤波用的,拆掉后电流正常。电容是采购的供应商提供的三星电容,出厂测试电流都是正常的,用了一段时候后才出现漏电的,请问各位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类型的电容都容易损坏,内部断裂错位,造成漏电,一般生产过程中撞击堆叠板子弯曲变形,也有电容质量原因,其实不是用一段时间坏,而是开始就坏了,暂时看不出

网友:
从可靠性考虑,0805真不建议用10uf及以上的。我现在耐压高的地方都是4.7uf 1206,最大10uf 1206。

网友A:
这种电容目前价格涨上去了,而质量一般般。可以考虑用1U/16V的钽电容了。

网友:
0805 10uF/16V  这类电容本来太小了,容量上去,间隙就小,一点点应力就可能导致失效。还是用小容量大体积,还要注意应力等因素。

网友:
买到差电容了吧,我们用10UF/6.3V的,用的0402的都没有发现坏品

网友:
估计踩雷了,说下品牌,采购渠道吧

楼主:
之前5月底买的,供应商说是能保证正品三星,10uF/16V 0805价格大概96/1k,不知道这个价格在那个时候是否合理。目前是陆陆续续出问题,总结下来可能是三个原因,1 电容质量差,2 贴片可能造成的,因为过了两次回炉焊,是不是温度控制不好,3 板子有装塑料外壳,而且是活动件,有震动造成电容断裂。也可能是几个原因凑一起造成的,关键是出厂测试都好好的,一个月后才慢慢出问题,真是要搞死了,而且不只这批板子用了这批电容,还有好多其它的板子,因为不是低功耗,还没发现,怕是漏电流慢慢变大,最后短路,这要返修损失巨大啊

网友:
>从可靠性考虑,0805真不建议用10uf及以上的。我现在耐压高的地方都是4.7uf 1206,最大10uf 1206。
what's the rated voltage for 4.7uF and 10uF.
I use "1206 2.2uF 50V X7R", "1206 10UF 25V, X5R".

楼主:
看来得换电容了

网友:
>这要返修损失巨大啊
>看来得换电容了
what'is your pl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目前价格涨上去了,而质量一般般。可以考虑用1U/16V的钽电容了。

钽电容的漏电流很大的,低功耗的场合根本不敢用

网友:
话说锂电池两端需要这么大电容么?一般只放个1uf。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5月底采购买的,说是能保证正品三星,10uF/16V 0805价格大概96/1k,不知道这个价格在那个时候是否合理 ...

"因为过了两次回炉焊,是不是温度控制不好"  我也是双面板,两面都有电容。两次回流焊,不知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我这里是偶尔有电容问题出现。

网友:
估计买到假货了,6月份我们也遇到了,0402 2.2UF 华强北的现货,生产的时候发现0.6%的不良,阻值几欧到几十K。

网友:
记得在16年遇到过LZ的问题,供应商说批次问题。换供应商吧。

网友:
我们这边也出现过同楼主一样的情况,也是两次过回流焊的,后面电容换了供应商就好了,后面就再没有出来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楼主,这个电容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我从事这个行业以来,身边发生过3次,这样的事,都是非常致命,程度仅低于4层PCB做成2层PCB,然后生产完成了。

楼主,你想确认是否假货?我可以帮你,你用最快的速度,寄一个整盘的给我,我给你检验。三星的电容类似10uF/16V/X5R的,我有方法检验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容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我从事这个行业以来,身边发生过3次,这样的事,都是非常致命,程度仅 ...

我这边还剩半盘多,之前的都用掉了,如何检测

网友:
在你没有能力检测的情况下不用检测直接报废后面修几块板子的成本就比你余料贵。

楼主:
后面肯定是换小容量的1uf的了,不过电容质量没这么差吧,我看主板上好多0603 10uF/10v的,0603 4.7uf/16V的都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段时间电阻电容涨价,有些之前的经销商开始买机器自己生产这个了,过段时间你们买的三星电阻电容可能是纯粹的国产货。

网友:
应该是买到假货了。0805 10UF绝对没任何问题  0402的10UF 都量产过,从没出过问题, 检查下电路用示波器看会不会出现超压或者看电容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10uf 16V用在 4.2v上出问题的可能非常小,除了质量问题。

以前一个做过一个电池供电的GSM模块上4.2V电池用22uf、0603  6.3V 量产也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还剩半盘多,之前的都用掉了,如何检测

没有拆除的半盘,也可以。寄给我。还有你出的问题,跟电容的容量,耐压,封装,可靠性没有一点关系。

地址可以私信我。

网友:
也碰到过0805的漏电的,有些人工补焊好像又好了(可以排除回流焊问题的)

网友:
很明显是假货

网友:
必须是假货  三星怎么可能出这样子的材料 而且这些东西不是卖了一天两天了吧   这么严重的问题 早就炸锅了 还能等到你发现

网友:
注意分板方式 贴片工艺 减少电容受到应力,另外可以做高温高湿加速电容失效时间,来验证这个问题。

网友B:
回复first_blood及各位网友。

电容收到了,我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假货。为了慎重,品管部严格按照公司内部规范,用三星10uF/16V/0805/X7R标准和通用电容标准,

从4个方面检查,因为不是整盘,第一个方面无法检查。从其他三个方面检查,结论是

三星标准检查,是三星假货。

通用标准检查,是质量不合格品。

first_blood网友,我就不给你电话了,有什么问题,再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first_blood及各位网友。

电容收到了,我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假货。为了慎重,品管部严格按照公司内部 ...

多谢您帮忙检测,也谢谢楼上各位网友帮我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first_blood及各位网友。

电容收到了,我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假货。为了慎重,品管部严格按照公司内部 ...

能简单的描述下测试方法或检验方法么。通用电容检测标准可以大概的介绍一下么

网友:
因为是公司内部规范,公司同事也上这网,不方便说。

网友:
电池就相当于一个大电容,不用再加滤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帮忙检测,也谢谢楼上各位网友帮我分析

楼主哪里找的供应商,曝光一下他

网友:
要买真三星得找三星的代理,其他声称的都不靠谱了。看来来路不明的电容质量还是不过关。鱼目混杂,小心小心。

网友(2018-09-20):
嗯 今后还是可以考虑从在芯间购买,正品信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容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我从事这个行业以来,身边发生过3次,这样的事,都是非常致命,程度仅 ...

不会给别个扣了吧

网友C:
我们测试贴片电容(样品测试)
容值、损耗角 是其中最基本测试
参考官方datasheet 测试 25(常温)  85  105 温度的容值,计算容值变化率是否符合datasheet 的标准范围
测试容值变化率就可以筛选出是否为正品了吧,假货根本无法满足正品标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测试贴片电容(样品测试)
容值、损耗角 是其中最基本测试
参考官方datasheet 测试 25(常温)  85  10 ...

损耗角  这个怎么测试 ?

网友:
买村田电容找我,正规代理(可能国内最大吧)

网友:
我觉得假货可能性很大,三星自从手机电池事故后,品质等级明显提升了很多

网友:
假货害死人,朋友们如有可靠供应商最好共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损耗角  这个怎么测试 ?

一般的LCR数字电桥测试仪都可以和容量一同测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LCR数字电桥测试仪都可以和容量一同测出的

这个一般多少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般多少算正常

具体要看产品规格,不同厂家也会有一些差异
损耗角(损耗角正切)各规格产品的规格书上都有明确值得范围的,超出了给定范围就是不正常了

网友:
G602就是这个问题,漏电巨大,参考这个:
https://www.sy2k.com/2017/%E7%BD ... %E7%AE%80%E8%AE%B0/

网友(2018-10-26):
一般来说,这个跟电容的材质有关,请问下亲采购的是什么材质的呢?如果是Z档的X5R,随着使用时间的变长(一般1年才能表现出来),它的漏电流会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只用了10天到半个月,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应该是买到假货了,华强北卧虎藏龙,我也是华强北出身,销售看的就是良心了

网友:
这个现象X5R都不是的,一过炉就坏了,最好是上针盘测这个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