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人用过倍加福canopen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吗?

楼主(2018-08-06):
身边两个倍加福的绝对值编码器,canopen接口的。

外部没有拔码开关来设置波特率,cob-id的。

是通过canopen总线来设置,通过他们家的手册修改了

id 和 波特率 ,波特率能正常修改。但是cob-id修改完

重启节点或者重新上电都变成默认的id?

网友A:
好像还有个写入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有个写入命令,

没看到,手册说在对应的索引(3000H)里修改对应的值就行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设置模式和运行模式的区分?有没有硬件的IO需要置高或置低?

网友C:
直接打电话给技术支持

网友D:
有保存参数的对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设置模式和运行模式的区分?有没有硬件的IO需要置高或置低?

解决了,有个写保存的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打电话给技术支持

已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保存参数的对象,试试!

是的,已经解决了,2300H写入 55AAAA5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