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突然电脑Fn键反应迟钝?(有时候失灵?)

楼主(2018-08-06):
最近没有新安装什么,排除硬件问题,昨天晚上突然出现的

FN键突然变得迟钝,或者说,有时候失去响应

就是,突然去按Fn什么的,会没有反应,但反复试了几次后,突然就有反应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连续操作,Fn组合键的响应速度就是正常的(所以排除硬件问题,跟怎么用力也无关),偶尔出现卡顿(就像驱动失去响应了一样)。
然后停下操作,再按,又是新一轮的没有响应。。

联想Y480,加了内存和SSD,WIN7系统,Fn驱动是电源管理程序的一部分,utility.exe

重新安装了这个程序,但没有任何改善。。

这应该从哪入手呢……实现这个功能的应该除了utility.exe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吧?怎么确定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这个卡顿是什么导致的?我应该把输入法卸了试试吗?不至于吧。。

网友A:
要不,键盘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键盘砸了吧

网友B:
别听2楼的,千万不要砸键盘,这根本不是键盘的事,得砸电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听2楼的,千万不要砸键盘,这根本不是键盘的事,得砸电脑才行。

我知道联想很烂,但别歪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键盘砸了吧

em………………
二楼你是对的……
现在换了备用的旧键盘,发现没问题了……
是键盘出问题了………… 应该是接触不好,就在桌子上放着应该不至于排线就断了……一会儿装回去试试

网友C:
联想键盘如果按键底下跑东西进去的话,容易按不上,很费劲,所以好好清理下就可以了

网友:
清理一下键盘吧

网友:
拿到水龙头上冲一下

网友D:
是不是经常在电脑前吃瓜子或剪指甲?键盘帽下面估计进异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键盘如果按键底下跑东西进去的话,容易按不上,很费劲,所以好好清理下就可以了 ...

经常吸尘,里面没什么东西,刚才又拆开一下,拽出一根头发(在不会影响功能的位置),装回去,有改善,但过了一会儿又不行了。可能还是排线什么的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经常在电脑前吃瓜子或剪指甲?键盘帽下面估计进异物了

并不,而且经常吸尘,刚才拆开下,就拽出一个头发,刚开始有改善,过了一会儿又不行了,可能得换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