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启动时间最少能优化到多少?

楼主(2018-08-06):
树莓派启动时间最少能优化到多少?如题,只要跑自定义QT应用,不要其它任何外设

网友A:
曾经有人优化linux内核启动,他把一些外设初始化放到启动之后再慢慢初始化,取消很多地方的延时等待,最后在2440上好像,做到了400ms的启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人优化linux内核启动,他把一些外设初始化放到启动之后再慢慢初始化,取消很多地方的延时等待,最后 ...

这个需要改源码还是只要配置就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改源码还是只要配置就可以做到?

你查查。好多年前了。当然sd卡本身就慢,不要太指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改源码还是只要配置就可以做到?

源码吧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讨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8191&highlight=%E6%A0%91%E8%8E%93%E6%B4%BE&_d ...

骚气啊

网友:
树莓派由于要先启动GPU,完成后才启动CPU所以前面有段时间是固定的。

网友:
5秒以内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8191&highlight=%E6%A0%91%E8%8E%93%E6%B4%BE&_d ...

最终优化到多少秒?

网友:
我把内核从nandflash读到内存解压就要3秒,400ms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