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TLINK,理论上支持Cortex-M系列芯片和STM8的调试

楼主(2018-08-06):
看到论坛各大神都在做自己的烧录器,为了方便也跟着做了几个版本。
这是我改的第三版了,能考虑的也算都考虑到了。
把原理发上来,希望对用得到的坛友有帮助。

说明:
这个硬件是我基于NUCLEO上的STLINK V2.1的原理图改的,后来也参考了众大神的版本。
各个固件都是收集来的,只需要用其他烧录器烧录一下就行,就可以变为STLINK V20,或者V21,或者DAPLINK等等。
这些固件论坛里都有,只要用心搜一下,都不是问题。

我个人喜欢用STLINK v21固件,因为这个可以刷成JLINK,调试或者烧录速度超快的。(如果要用这个固件,必须要焊接为stm32f103cb芯片。经过测试发现,103c8测试无法使用该固件,即便某些大神说103c8可以做103cb使用。)
这个板子也能烧录DAP-LINK固件,这样就可以做到支持其他厂家的芯片,不局限于STM系列。
使用STLINK V20的固件可以做到支持STM8的调试,但是,这样的话,就少了串口功能。

网友A:
华芯微特(Synwit) / SWM180CBT6-50  楼主这个能用?买好久还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芯微特(Synwit) / SWM180CBT6-50  楼主这个能用?买好久还没动

这个估计要刷成DAP-LINK固件才可以用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参考一下看要预留哪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十几块的不好用么?

没买过,没比较过。
我喜欢“定制”一些适合自己产品的烧录器,接口处我设计的间距是1.2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十几块的不好用么?

说实话不好用,容易遇到线序奇怪、缺NRST、缺SWO、TxRx标反,不如自己习惯的线序一直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过,没比较过。
我喜欢“定制”一些适合自己产品的烧录器,接口处我设计的间距是1.25mm。

贴图很漂亮,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C:
(1)我从年初到现在,做了一百多个stlink 2.1了,v2和V2.1都可以刷jlink,2.1刷完jlink还有CDC Uart,V2只有jlink了,刷jlink可选50mhz 下载速度比stlink快很多,刷1M以上的bin感觉特别明显。
(2)stm32f103c8t6  CHN 刷2.1后stlink 该有的都有,stlink reflash刷jlink完全是没有问题的。stm32f103c8t6 MYS刷2.1,stlink功能的全有,但是这时stlink reflash 只能识别出V2,刷的jlink 只有swd功能,失去了CDC Uart。
(3)注意我提到的芯片的后缀CHN MYS,stm32f103c8t6 CHN 的jlink我也做了五六十个,全搞成jlink了,而stm32f103c8t6 MYS版本,就全部V2.1了。
实在不喜欢嘉立创把stm32f103cBt6搞的比stm32f103c8t6 贵这么多!stm32f103c8t6 CHN 各种折腾 至今没有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从年初到现在,做了一百多个stlink 2.1了,v2和V2.1都可以刷jlink,2.1刷完jlink还有CDC Uart,V2只 ...

大神,你就说是我眼里的大神。

我看了下我的103C8也是CHN,为何刷不了你说的V2.1,实现不了它的全功能?强刷和单刷boitloader用官方上位机更新都试了,只能识别为V2

网友D:
看到楼主的,忍不住回一帖,这是在2014年做的,也是用了开关切换SWIM与SW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我从年初到现在,做了一百多个stlink 2.1了,v2和V2.1都可以刷jlink,2.1刷完jlink还有CDC Uart,V2只 ...

大佬,敢问做这么多干啥用,难道你业余爱好是做stlink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的,忍不住回一帖,这是在2014年做的,也是用了开关切换SWIM与SWD。。。

这个之前有考虑,但是这个元件有点高,我设计时就没有用了,索性用2个小的连接器把它们都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敢问做这么多干啥用,难道你业余爱好是做stlink么。。。

怀疑那位大佬是开淘宝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敢问做这么多干啥用,难道你业余爱好是做stlink么。。。

我不开TB,手里还有二三十个。刚开始时就是嫌每次烧录都要插线,干脆每一个板子带一个,其它做软件开发的同事从此不再到处找烧录器了!后来出去谈项目,见同行就送一个,因此消耗了几十个…坛友有需求的话,也可私我,自己承担邮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开TB,手里还有二三十个。刚开始时就是嫌每次烧录都要插线,干脆每一个板子带一个,其它做软件开发的 ...

能不能分享一下2.1的固件,坛里的好像必须CBT芯片,C8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开TB,手里还有二三十个。刚开始时就是嫌每次烧录都要插线,干脆每一个板子带一个,其它做软件开发的 ...

可否指导一下103C8如何实现V2.1固件吗?

网友:
我以为源代码!好学习学习

网友C:
最近连GITHUB的主页都打不开了,我的固件是从GITHUB上边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连GITHUB的主页都打不开了,我的固件是从GITHUB上边找的

是不是需要登梯子啊
我这边登不登好像都可以上的。
如有链接请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连GITHUB的主页都打不开了,我的固件是从GITHUB上边找的

https://github.com/Ailikez/Vario ... LINK%20V2%20V2-1%20版本制作

是这个链接的吗?

网友C:
https://github.com/solosky/so-link
https://github.com/Krakenw/Stlink-Bootloaders

网友:
C8T6 不管是CHN还是MYS都可以搞成STLINK V2.1。关键是我不想用stlink,因为它最快4M SW连接烧录速度实在太慢了。用stlink reflash 刷成jlink,MYS处理器版本的STLINK V2.1总是识别成V2然后刷出来的都只有JLINK了没有虚拟串口。而C8T6 CHN的STLINK V2.1可以被stlink reflash 识别成V2.1,刷出来jlink也有CDC UART。其中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solosky/so-link
https://github.com/Krakenw/Stlink-Bootloaders

这个固件就是我在用的啊,刷2.1不行。
奇怪的。其实就是想多弄个串口出来,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