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芯片型号分析

楼主(2018-08-06):
家里的LED驱动板坏了,拆开后傻眼了,芯片短路但是芯片型号看不到,请路过的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控制芯片型号

网友A:
换一个吧。这玩意修好了你敢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吧。这玩意修好了你敢用啊?

不是敢不敢用,是再加几块就能买个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敢不敢用,是再加几块就能买个新的了

那你干脆买十个八个备用好了,我现在就这么干,绝对不因为这些破事情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干脆买十个八个备用好了,我现在就这么干,绝对不因为这些破事情浪费太多时间。 ...

对的,同意楼上的,技术宅的硬伤,什么东西都想拿过来解剖一下,哈哈

网友:
Layout能做成这样,也是很难得了,至少元件都放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