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阿里云服务器TCP服务器外网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8-08-06):
        阿里云运行ubuntu系统,开启了8000端口的服务器,用服务器上搭建的客户端可以传数据可以成功,但是在外网的windows连都连不上。求教,本人对这方面是菜鸟。
1.windows本地ping阿里服务器可以ping通
2.服务器关闭防火墙了

网友:
貌似被墙了。你换80和443试试。

网友:
安全组,在里面按已有80 443端口的示例,新建一条放行规则。

你可以理解为物理防火墙。

网友A:
默认有墙,得进阿里云的后台自己配置,打开这些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有墙,得进阿里云的后台自己配置,打开这些端口.

已经开了8000的端口了。。在外面的配置里面

网友:
请参考我的设置的方法试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277-1-1.html

网友:
你的服务可能运行在了127.0.0.1上而不是0.0.0.0上。

网友:
备案不通过80端口默认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开了8000的端口了。。在外面的配置里面

上下行的端口,都要打开

网友:
本机的端口开了没

网友B:
需要做端口映射,把外网ip的端口映射到本地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做端口映射,把外网ip的端口映射到本地ip

正解,阿里云主机也是个局域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开了8000的端口了。。在外面的配置里面

你开的是出的还是入的

网友:
标记,准备用阿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