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双面板是否能满足阻抗控制要求

楼主(2018-08-07):
如题。板子本来很简单,只是因为加上了无线射频部分,所以有了一定阻抗设计要求。请问嘉立创我是否可以采用固定Core板介质的情况下,按照仿真软件结果布线,来满足低成本情况下的布线阻抗设计要求呢?
还是只要上了射频,必须做成4层以上的板子,才能做阻抗设计呢?

网友A:
两层板做阻抗线要画的很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板做阻抗线要画的很粗了吧

板厚1mm,介电常数4.4左右,线30mil宽,距离两侧地7mil
模块本身引脚就是30mil宽的,线宽太细也没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厚1mm,介电常数4.4左右,线30mil宽,距离两侧地7mil
模块本身引脚就是30mil宽的,线宽太细也没意义 ...

板材的介电常数,一般都是4.6,你按个参数可以自行计算设计
理论上是没有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材的介电常数,一般都是4.6,你按个参数可以自行计算设计
理论上是没有大问题的 ...

只是自己计算画好,然后只提出板厚铜厚层数要求,介电常数和阻抗要求不需要在板厂的供货合同上额外标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自己计算画好,然后只提出板厚铜厚层数要求,介电常数和阻抗要求不需要在板厂的供货合同上额外标注吗 ...

你这是要花普通两层板的钱做阻抗板啊?
嘉立创普通两层板不保证阻抗的

网友B:
我之前在别的板厂上班的时候,很多客户做的阻抗板子,有60%的阻抗板子阻抗线设计的是惨不忍睹,比如差分线,不能保证平行走线,有的线又走的超短,要求的阻抗值,板厂都是没办法达到的,客户也不会再重新设计,有时候我们也很好奇板子送过去后客户是怎么解决的。印像比较深的一个案例是,客户要求阻抗值是100欧姆,客户装配调试得到的实际值有180欧,当时好奇问了一下,客户答复说是:自已不断的调节电子元件的参数是消除这个问题。

阻抗做的好不好最根本的在于电路设计,设计时需要需要的板子材质信息参数,基实嘉立创全部都有提供,板厂能做的工作就是保持各工艺水平的稳定性。
影响阻抗的因素,板材,铜厚,走线宽度
嘉立创的品质标准一直都是遵循的IPC标准,所以说工艺稳定性是值得信赖的。
另外嘉立创的板材信息是完全公开化的:只有建滔和南亚两种,材质的稳定性也是有保障的。

板厂的工艺就在那里,做不做阻抗,就看你的阻抗的理解及设计技巧。
其实很多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老早就看透了这个道理,已经在享受着低价的服务做阻抗的板子好多年。

网友D:
ls  , l是 高手。  能不能 多说几个案例。   50欧姆 如何去仿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s  , l是 高手。  能不能 多说几个案例。   50欧姆 如何去仿真的?

转发嘉立创的一个客户发的一个案例。
嘉立创的双面板阻抗测量及分析

转载内容如下:
论坛里置顶的阻抗板的帖子提到了嘉立创的阻抗生产控制的工艺。这里添加一下我公司在嘉立创生产的双面板的测量结果。
既然都已经开始做高端阻抗控制,也希望嘉立创能够把测量做到位。置顶的帖子里都没有提到所用的测试设备和频率范围等的测试数据,没办法只好自己动手了。
通过使用VNA来测量射频线的阻抗是业界公认的标准方法,频率由网络分析仪决定,目前我公司对测试板标定的是1GHz 到 6.5 GHz的范围。采用CMT的S5065来测试,校准件为S9011T。
由于TRL校准方式需要有标准的50欧姆的TLine作为THRU和Line的参照阻抗,因此如果校准件本身特征阻抗不准确会导致有整体的系统偏差。所以需要先根据理论经验公式先得到一个接近的数值,再根据实际制作的测试对象进行调整。关于TLine的特征阻抗的公式一般有常用的对Microstrip计算一般通过SI9000来计算先获得一个大概范围。
可以看到实际在宽高比低的时候经典的公式与仿真或测量都有偏差。我们采用了Coplanar Wave Guide的传输线设计,其阻抗如下图:
测试版上包括了24mil,27mil和0.8mm宽的CPWG 测试线。长度各有15mm,40mm和150mm三种。测试的接口依次包含了

1. SMA to SMB 转接口

2. SMB 板边接口

3. MM8130-2600 射频天线探针接口

4. 4mm长的接口延长端(用来给探针留出空间)

校准平面在二端测试中定义为4mm长的接口延长端之后。

另外我们还添加了 75mm 长的两根 Beatty Line,作为辅助测试对象。
测试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 0.8mm宽的已经低到快46欧姆了,而24mil的略高于50欧姆,27mil的正好。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由于测试接口带来的影响,而这两个特别低的标志性波谷正好可以用来标定线上的传播速率。
斜率代表 11.63 ps/mm 截距 刚好对应的是测试接口部分的长度。
最后两个 Beatty Line的结果 用来验证测试的准确性。
可以看到中间有明显的一段降低到快3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花普通两层板的钱做阻抗板啊?
嘉立创普通两层板不保证阻抗的

您楼下说的就是我这种想法的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在别的板厂上班的时候,很多客户做的阻抗板子,有60%的阻抗板子阻抗线设计的是惨不忍睹,比如差分线 ...

是啊,淘宝上3.8元一个的天线,单面板,我总感觉不是单独向板厂要求的阻抗控制,否则成本怎么降下来呢?
长92mm,宽1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淘宝上3.8元一个的天线,单面板,我总感觉不是单独向板厂要求的阻抗控制,否则成本怎么降下来呢?

嘉立创的工艺还是比较规范的,按照给出的指标设计问题不大,能省点就省点呗
不然淘宝上的那么便宜的天线哪里来的

楼主:
按照9楼描述,仿真结果是如图。介电常数4.25左右如果是这样,我的板子1mm厚,铜1OZ,线宽30mil,同层地层间距需要减小到6mil才行。我现在7mil,阻抗偏移到了51.92。请问,这样的偏差不加阻抗校正网络可以吗?
板子不是太小,中间又不好加支撑,1mm的厚度都偏低,不敢再降低了

0.8mm

0.8mm

1mm 7mil

1mm 7mil

1mm 6mil

1mm 6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在别的板厂上班的时候,很多客户做的阻抗板子,有60%的阻抗板子阻抗线设计的是惨不忍睹,比如差分线 ...

还有个疑问就是板子表面的阻焊绿油,对阻抗的影响大概到什么程度呢?我看有的射频走线是裸露沉金的,难道是担心绿油导致阻抗差异或损耗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就是板子表面的阻焊绿油,对阻抗的影响大概到什么程度呢?我看有的射频走线是裸露沉金的,难道 ...

现在板厂很少要用到CITS这个软件了,大部分都是推荐客户使用 si9000 来模拟计算阻抗了,按这个模拟计算设计出来的阻抗条测试结果也是很准的。
si9000软件有针对有阻焊和没有阻焊层的走线阻抗计算模块。
更详细的你可以参考这个贴子,来模拟计算你的阻抗嘉立创叠层结构之阻抗设计技术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板厂很少要用到CITS这个软件了,大部分都是推荐客户使用 si9000 来模拟计算阻抗了,按这个模拟 ...

谢谢。我看过嘉立创那个设计参考,只是他都是针对4层以上板子来的,我现在想降低一些成本,毕竟只有在模块到IPEX端子这之间不到10mm的线是RF线,所以准备2层板搞定,嘉立创没有啊。假如认为嘉立创工艺稳定,那剩下的就一个问题了:嘉立创两层板的板芯,介电系数是多少的?按照上面公布的阻抗测试数值反推,好像应该在4.25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过嘉立创那个设计参考,只是他都是针对4层以上板子来的,我现在想降低一些成本,毕竟只有在模 ...

双面板跟多层没什么区别,主要变化是看阻抗走线同参考层间的介质厚度及介电常数。
双面板没有复杂的PP介质,只有板材,计算阻抗反而简单,目前嘉立创所有的板材介电常数是4.5-4.6,你可以直接按4.6来做,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板跟多层没什么区别,主要变化是看阻抗走线同参考层间的介质厚度及介电常数。
双面板没有复杂的PP ...

还有一个疑问,当RF线需要转弯时,最省事的方法是3W方式走1/4圆弧,但这种方法在板面紧张的地方不太适用,我查了一下,很多人使用直角斜切方法。那么直角斜切,对于常用的433MHz~2.4GHz,都可以统一使用53%的斜切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当RF线需要转弯时,最省事的方法是3W方式走1/4圆弧,但这种方法在板面紧张的地方不太适用 ...

这个我回答不了,我没有做过layout,不能乱说误导你,你需要向资深layout同行请教了

网友:
肯定要4成啊,2城格力太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当RF线需要转弯时,最省事的方法是3W方式走1/4圆弧,但这种方法在板面紧张的地方不太适用 ...

射频板,你说的频段里,用si9000 仿真出来50欧阻抗实测,和和别人家相近的设备测试通讯距离没多大影响。不要纠结,打板测试为准

网友F:
最近做了个gps 两层板,一个仿真45r,一个仿真53r,实际测试定位速度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做了个gps 两层板,一个仿真45r,一个仿真53r,实际测试定位速度可以忽略

是啊,这类高频产品只能以最终使用结果测量才有可行性,网分和综测都太贵了,我甚至连用都不会100M以上的以太网,基本就是这个套路了,因为我们公司最高只有200M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G(2018-11-28):
我也要用两层半做50欧阻抗,楼主测试过结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转发嘉立创的一个客户发的一个案例。
嘉立创的双面板阻抗测量及分析

学习一下:嘉立创的双面板阻抗测量及分析

网友(2020-02-07):
要用共面波导的模块来算,间距太近了。

网友:
mark 没搞过,做了软件之后更是将硬件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要用两层半做50欧阻抗,楼主测试过结果么

没有,没有网分,只能看通信结果,现在看还能用,但是到底是差得远,还是基本也好不了太多了,不知道

网友(2020-12-10):
学习了,JLC双面板阻抗设计,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

网友H(2023-03-06):
双面板就不用考虑阻抗了吧    板厚1.6毫米   有人算过 线宽至少50mil

网友:
就10mm长,不用考虑阻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双面板就不用考虑阻抗了吧    板厚1.6毫米   有人算过 线宽至少50mil

双面板也可用阻抗神器来算,https://tools.jlc.com/jlcTools/index.html#/impedanceCalculatenew 双面板因为介质厚度是固定的,只要设计合理,板厂只要管控线宽线距,阻抗就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