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去耦电容放顶层,还是信号线优先顶层?

楼主(2018-08-07):
CPU,LQFP的电源脚比较多.放去耦在顶层,信号线只能过孔走底层了。

去耦电容走底层,这样两面贴装。

一般哪样比较合理些?

网友:
两面贴,电容在cpu背面与CPU近,CPU线也容易扇出。

网友:
这个看你的信号速度,如果速度不是很高,能一面贴还是尽量一面贴。

网友:
感觉差不多,根据需求来。一般情况下单面也没什么问题,信号线还是可以走出来的,布局太紧凑的话就另说了

网友A:
去耦电容装背面通过过孔好么?能不用过孔优先不过过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耦电容装背面通过过孔好么?能不用过孔优先不过过孔吧?

扇不出引脚,再好的滤波电容放置也没用啊……

网友:
可以放背面的,去耦电容距离是应该最重要的。电源走背面通过电容再过孔到正面。

网友:
QFP封装内部的键合引线有不小的电感,etc,所以对PI的要求不很高,放异面还是同面应该没什么差异。故,这个是次要考虑因素。

如果要求高,例如BGA封装的处理器/FPGA,则要看电源层分布和布线,不一定怎么放效果会更好,需要具体分析。
有兴趣的话,可以找相关的模型跑一下PI仿真,去耦电容的优化是个挺复杂的问题,不是多了就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