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可控硅调光中模拟移相和过零检测移相的差别

楼主(2018-08-07):
             前辈们好,最近公司可能要做调光器,看了调光方面的资料,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下论坛里有经验的前辈。
            1 对于可控硅调光,有过零检测的单片机触发的,也可以直接双向二极管靠RC模拟触发的,这两种有啥区别,我理解都是一样的,过零后在某一个相位触发,
我买了西门子的调光器,就直接是模拟触发的,效果还不错。
            2 现在市场上普遍意义的调光器是只能调白炽灯和卤素灯等,如果调led的话,普遍不行,主要是因为电路中受到了干扰,其流过的电流低于其维持
电流,所以出现工作异常,这一点我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请确认下,那如果这一点理解对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用mos管做可以做led(当然,功率在
一定的范围内)调光,可以做一个过零电路,在某一个相位开关,达到调光的目的。因为查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但又觉得似乎这样理解有点简单,
不然怎么没有人去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呢?
            3 查阅了市场上很多产品,感觉很多品牌的产品都是可控硅的调光器,或者就是一个大的调光模块,用mos管的话是主要差在哪里?(成本?方案?)
            4 瞎想:之前专门去参加过一个照明展,感觉现在越来越是led的市场,白炽灯是否已经快被淘汰,那现在市场上很多的调光器那挺多主要是为啥,可以接第三方的
可控硅电源调led?还是还有市场?总自我感觉好像不是有特别的价值,当然这只是自己的胡言乱语,并没有在销售市场看到真实的数据,所以也请教是不是也有朋友有
这方面的实际体会?当然作为一个电工,不能乱妄自菲薄要做啥,而是思考怎么做。所以说是自己的瞎想。
            第一次发帖,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经常看,不成熟的想法,请前辈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光”不是合格的标题。

参考版规11。

如何理解可控硅调光中模拟移相和过零检测移相的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理解可控硅调光中模拟移相和过零检测移相的差别

感觉你所谓的模拟就是说不带MCU的,只是说带MCU的能定制各类调光曲线,或者当你有其他控制方式的时候,可以进行接入,比如DALI,WIFI ,这些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首先您的理解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纯粹硬件控制。定制调光曲线?这点我有些不理解,既然都是在过零后的某一相位闭合可控硅,为什么不带mcu的不可以呢?其他控制方式接入,这个我理解了,谢谢您这方面的提醒。

网友B:
有过零检测的单片机触发的,也可以直接双向二极管靠RC模拟触发的,这两种有啥区别: 单片机程序定时, RC充放电定时。

白炽灯禁止生产了吧?

网友C:
触发主要2种,一种过零触发,一种任意时刻触发。过零触发可以降低可控硅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发主要2种,一种过零触发,一种任意时刻触发。过零触发可以降低可控硅发热。 ...

额,我有些不太明白,第1,发热是需要时间的,双向可控硅无论什么时候触发,交流过零的时候都会关断,导通角的时间反而是过零触发长;第2,对于调光来说,任意时刻触发也得需要一个基准吧,那这个基准怎么拿到,过零检测么?

网友D:
可控硅用MCU触发应该是每个周期都会触发,只是触发的时间早和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过零检测的单片机触发的,也可以直接双向二极管靠RC模拟触发的,这两种有啥区别: 单片机程序定时, RC充 ...

谢谢,既然都是定时,带mcu可以和外部通讯以外,除了您说的这两点,还有其他的区别么?还想问下为什么论坛里都是过零触发的问题?总是这个方案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用MCU触发应该是每个周期都会触发,只是触发的时间早和晚

谢谢,模拟rc充电也应该是一样的,每个20ms的周期都会,也只是和rc的系数相关,因为每次过零点以后,可控硅都会关断,等到下一次rc充电达到触发条件导通。

网友:
可控硅调光是前沿调光器,就是在不同时刻触发过零关断,用来带感性和阻性负载;MOS管可以前沿也可以后延,但是做同规格前沿价格要比可控硅贵很多,一般做后延调光,带容性和阻性负载,不可以带感性,带感性容易把MOS击穿,所以要加保护电路,检测到感性负载就关闭或者切换到前沿触发,现在很多可调光LED驱动支持后延调光

网友E:
1,MCU是参考过零信号来计算打开可控硅的角度;双向触发二极管触发是依靠可调电阻的不同阻值,来改变正弦波不同角度触发电流,来打开可控硅。
可控硅调光已经很普遍了,对于白炽灯和卤素灯都没有问题,但是CFL灯一般不好,通常会有一定角度的闪烁,LED灯的调光效果主要还是看驱动器是否支持,一般来说只要支持前切调光的LED,都支持可控硅调光,对于阻容降压的LED灯,最好不要用可控硅调光。
2,目前市面上万能调光就是MCU+MOS管调光,MCU可以设置工作在后切模式,对于大多数灯具适应性会好很多。
3,万能调光一般功率都在300W以内,而可控硅可以做到1500W,万能调光的成本大概是可控硅的3~5倍。
4,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可调光LED都在考虑兼容可控硅调光,但这两者间的配合总是没那么容易,最好是用相互指定的品牌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MCU是参考过零信号来计算打开可控硅的角度;双向触发二极管触发是依靠可调电阻的不同阻值,来改变正弦波 ...

谢谢您的回答。1 您说的两种控制方式的原理我基本清楚了,只是看到论坛里多是对过零方案的讨论,所以才会一直想问得是不是这个方案可能会更合适。2  对于可控硅调光,如果采用非过零光耦驱动,过零以后是不是可以把触发时间设置到后切时间导通可控硅,这样可控硅也能做到后切?3 对于mcu+mos管的调光方式,成本和mcu+可控硅的形式,mos的价格贵么,我了解看来,单个mos是比单个可控硅功率贵,但也没贵那么多?还是其他方面的?谢谢

网友E:
1,软件计算的方式会更自由,但是要做好比较难。
2,后切的定义是说在过零点导通,在中间某个相位关断,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3,用MOS管调光就要增加过零电路、电源电路(特别是单火电源,要做好是较难)、MOS管应该要两个(或者1个整流桥加1个MOS管)、MCU,MOS管驱动电路,MOS管保护电路等,你全部算下来肯定是可控硅电路成本的3~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软件计算的方式会更自由,但是要做好比较难。
2,后切的定义是说在过零点导通,在中间某个相位关断,可 ...

1 理解了。2 理解了。之前我一直没有清楚这两个含义,原以为过零后,在波峰前动作开关,就是前切;波峰后到下一个过零动作开关,就是后切。3 对于单火方面,我上一个项目正好是这个,研究并分析了pi以及xiaomi的方案,确实不好做。主要是开态带载以及静态功耗,像很多灯闪烁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当然还需要考虑安全性,因为火线作为参考地,我测试的时候经常被麻一下。确实如果这样算下来,成本不便宜。谢谢您的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1,MCU是参考过零信号来计算打开可控硅的角度;双向触发二极管触发是依靠可调电阻的不同阻值,来改变正弦波 ...

额,最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一下。希望您多指教。问题:我们市面上的交流l可控硅ed调光拓扑类型是220v-可控硅调光器-白炽灯(卤素灯,可调led),如果是mos管,是不是也是220v-mos管调光器-白炽灯(卤素灯,led),这里的led的是交流的led么?还是这个拓扑需要带恒压或者恒流电源带直流led?还是这里对led有什么限制要求?一直在网上找相关的产品,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故向您请教,谢谢。

网友E:
       MOS管调光常见的两种:1,MOS管加整流桥调光;2,双MOS管调光。

       LED灯肯定不是普通恒流或恒压的LED,我见过有两个方式:1,阻容降压型(一般最好不要用前切调光);2,MCU通过检测输入电压的变化,控制LED灯的电流或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调光常见的两种:1,MOS管加整流桥调光;2,双MOS管调光。

       LED灯肯定不是普通恒流或恒 ...

额,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现在市场上的调光一般是以调光电源驱动为主的,也就说一般的至控制恒压或者恒流led,但这个时候是需要电源的,所以一般拓扑是 0-10V(可控硅,ELV等等)+调光电源(输入接口满足这类信号)+LED(这里的LED应该是恒流或者恒压的,例如客厅的灯带,例如恒流的3528型的灯珠)。如果用mos管调光,拓扑是不是  火零线220-mos管调光-led。您说的led的两种方式,第一种,阻容降压的,这个我拆过很多,里面桥后面一个大电容保持电压稳定,最多加一个恒流IC,控制led发光二极管,这种一般很多,但成本便宜;;第二种,我倒是没有拆过,看来成本应该不便宜,但两种的相同点都是AC200v直接点亮控制。那mos管调光就是直接控制这类led的,不需要再接什么电源吧。我的疑问主要在这里。因为可控硅可以接白炽灯,也可以接可控硅电源+恒压或者恒流led。

网友E:
如果LED灯的电源只是一个恒流IC,你怎么调节LED亮度呢?

可调LED灯的电源肯定与普通LED灯电源是不同的。

0-10V调光模式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切相调光是完全不同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LED灯的电源只是一个恒流IC,你怎么调节LED亮度呢?

可调LED灯的电源肯定与普通LED灯电源是不同的。

这是没错。可控硅可以调  可调的led,这个我专门从市场上买来测过的,可调的led价格不便宜。
但可控硅的维持电流不够,容易出现异常关断,所以普通的led就不可以很好的适应,我买来了几家的牌子的灯,欧普等,几乎不能用。
mos管调光是可以调普通的led么,这个是我不是特别清楚的。
我拆的一些led实际就是阻容加压过来,直接给led供电。
0/1~10V调光这里我主要是提一下拓扑结构,方便您能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这些控制对象的led都是需要外界电源的。mos管调光的话是不是不需要外电源,直接火线控制调光器子在控制led。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1,MCU是参考过零信号来计算打开可控硅的角度;双向触发二极管触发是依靠可调电阻的不同阻值,来改变正弦波 ...

回复的非常专业!!!

网友E:
切相调光就是控制50HZ正弦波的正负半波导通的相位角,去改变输出给负载的电源功率大小,从而调节灯具的亮度。
对于LED灯具,就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检测灯具电压变化,根据这个电压,去控制LED灯珠的驱动功率,来实现可调光。
所以切相调光就必须是,适用于可切相调光的灯具(不管是MOS管调光,还是可控硅调光),而且还要留意灯具与调光器的前后切要匹配。

阻容降压LED灯可以看做只适用于后切的白炽灯,而且一般功率都不大。

欧普的灯,我觉得比较差,比一些山寨还差;感觉最好的只有O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相调光就是控制50HZ正弦波的正负半波导通的相位角,去改变输出给负载的电源功率大小,从而调节灯具的亮度 ...

大致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