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方案讨论贴】如何有效提高LoRa的轮询效率

楼主(2018-08-08):
          在实际应用项目中,看到很多客户都在使用LoRa的轮询方案以实现可靠通信,但受限于LoRa的传输速率,轮询的效率相对比较低,那么是否有可以提高轮询效率的机制与方案呢?

          我们经过测试验证,在基于SX1301的透传网关GW1(我司型号)和基于SX1278的透传模组M-KL9的搭配组合上,是可以有效提高透传效率的,具体如下:

          1)GW1网关支持单播和组播功能, 每次轮询,网关下行发送一个组播地址(8个节点);
          2)接收到组播地址的节点,按照组播下行时分配的信道(网关有8个接收信道)同时往网关发送数据;

          也就是重复利用了网关的8个接收信道,这样,每次轮询可以轮询到8个节点的数据,相对于单点轮询的话,效率提高了好多倍。

          当然,实际测试中并不是每次轮询8个节点的数据都能报上来,有时候会有丢包的问题,丢掉的数据包就只能放在下一组轮询里面处理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研究过SX1278星型网络的轮询方法,特别是低功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研究过SX1278星型网络的轮询方法,特别是低功耗模式

        SX1278星型网络轮询方案,是否就是大家通用的轮询方案? 也就是一个一个点名的方式么?   低功耗是指轮询过后节点自动休眠?

网友A:
引用 楼主:
SX1278星型网络轮询方案,是否就是大家通用的轮询方案? 也就是一个一个点名的方式么?   低功耗 ...

对,就是拿一个1278做主机,其他的做从机。从机是低功耗模式,要能保证从机之间不冲突,而且主机能稳定的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拿一个1278做主机,其他的做从机。从机是低功耗模式,要能保证从机之间不冲突,而且主机能稳定的 ...

          可以变通的来实现, 譬如说从机都工作在不同的频点,并且处于周期性休眠(类似于Class B模式),从机通过侦测前导码唤醒并处于接收模式,主机下发数据指令给从机,从机发送完成后继续进入休眠侦听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变通的来实现, 譬如说从机都工作在不同的频点,并且处于周期性休眠(类似于Class B模式) ...

"工作在不同的频点"怎么能收到网关(sx1278)的信号?网关切换工作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在不同的频点"怎么能收到网关(sx1278)的信号?网关切换工作频点? ...

       对, 相当于是网关通过(频点+地址)的方式轮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相当于是网关通过(频点+地址)的方式轮询!

要是有数据需要主动上报,那只能等到下次轮询才可以?在用单个sx1278做网关,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底下模块上报的时候会冲突,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测试过CAD,但是CAD只是侦听前导码,前导码只占数据包的一小部分,测试时很容易就错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相当于是网关通过(频点+地址)的方式轮询!

同一区域如果出现两个主机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些时候两个独立的地方离的比较近,又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数据需要主动上报,那只能等到下次轮询才可以?在用单个sx1278做网关,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底下模块 ...

         如果同时上报的几率比较多,果断换用1301的网关方案吧,现在整体价格都降下来了,成本对于整个项目来说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网友(2019-01-20):
引用 楼主:
对, 相当于是网关通过(频点+地址)的方式轮询!

这样不会丢包吗?

网友(2019-05-06):
lora怎么广播呢,有谁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