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菜鸟请教大家几个初级问题

楼主(2018-08-08):
1、linux内核对于不同的芯片是不同的源码吗?  还是同一个源码对应多种芯片,然后比如arm架构的对应一个源码,X86架构的对应一个源码,然后编译的时候去选择芯片型号就行了

2、linux有内核版本号和系统版本号,如果我只知道内核版本号,我怎么可以知道这个内核对应的系统版本号是多少呢

网友:
arch目录就是平台相关的

网友:
1、是的,一般是通过make menuconfig来选;
2、不知道你说的系统版本号是什么意思?一般只关心内核版本号。以ubuntu14.04的系统,假如你说的系统版本号,那就查看ubuntu的版本号即可。内核版本号,一般是cat /proc/version就能看到。当然还有好多其它的办法。
可以拿到你的10莫元么?回答得不够清楚还可以继续:)

网友:
Linux严格意义上来讲指的是内核,至于你说的系统版本号是指使用Linux内核的系统发行版,如Ubuntu、RedHat之类的,这个没有统一标准,不过大多数系统都是在/etc/os-release文件里面。

网友A:
继续:
ubuntu查看系统版本号:
cat /etc/issue
查看内核版本号:
uname -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
ubuntu查看系统版本号:
cat /etc/issue

多谢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
‘’

谢谢你的莫元,再补充一下:
假如说你的所谓系统是指安卓或ubuntu红帽子之类,那么系统和内核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是必须的,不是一对一的。官方发布的系统,通常某个版本号对应某个内核版本号,但内核版本更新速度太快,所以你可以自行更新你的安卓或乌班图红帽子的内核。官方的对应关系,你可以查官网或相关社区的release note。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楼主还处于linux小白阶段,因此建议看鸟哥的私房菜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