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ord、Visio碰到了一个诡异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8-08-08):
附件中的word文件里面有两幅visio图,直接双击编辑,发现不是这个图片
直接复制到ppt下面或visio下面也不是这个图片,上面三种编辑方式得到的图片是一致的
但从word复制到word图片不变
重启电脑无法解决
太诡异了,麻烦高手给看看

网友A:
表示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无异常,,,

谢谢,麻烦把两幅图片复制到ppt下面,然后上传一下,我要用一下,非常感谢;我也换台电脑试试,我还曾经遇到过我在微信群发的图片,结果其他人看到的图片跟我发的不一样,不同的人看到的还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麻烦把两幅图片复制到ppt下面,然后上传一下,我要用一下,非常感谢;我也换台电脑试试,我还曾经 ...

你电脑有毛病了。重装吧。我遇到过根本不能装驱动的win7你知道不,按钮全是灰的,我玩电脑20载第一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有毛病了。重装吧。我遇到过根本不能装驱动的win7你知道不,按钮全是灰的,我玩电脑20载第一次遇到 ...

换台电脑还是一样,升级了visio问题没解决,我感觉不是电脑的问题,这个word文件中的visio图不是所有都这样,我重画吧,装系统太麻烦了,实验室这台电脑系统是正版的
实验室电脑软件配置:win7 64位+office2010 32位+visio 2003
家里电脑:win7 32位+office2010 32位+visio 2003。把家里的电脑visio升级为2010,问题没有解决
源文件版本不可靠,根据年份估计是200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有毛病了。重装吧。我遇到过根本不能装驱动的win7你知道不,按钮全是灰的,我玩电脑20载第一次遇到 ...

另外我说的那个微信发图片别人看到的不一致,是在手机上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我碰到过,  没解决,   应该是word文件本身出问题了,
应该是内部建有公式和图片索引,   可能word里面操作保存机制出了问题,导致索引和图片公式对不上了。
暂没找到解决方法, 不知道有没有清楚word内部运作机制的高手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  没解决,   应该是word文件本身出问题了,
应该是内部建有公式和图片索引,   可能word里面操 ...

谢谢;
重画吧,图片倒是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