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lash操作问题

楼主(2018-08-09):
我使用stm32f103rct6这款单片机,在操作flash时发现一个问题,这款单片机手册上写的是flash大小为256K,即127页,每页2K,最后一页的地址应该是0x0803F800 - 0x08040000 。
但是我在程序中操作了第127页地址之后的地址同样也可以使用,比如我对0x08064000这个地址进行读写操作,这个地址理论上在200页,应该是不存在的,但是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是一致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楼主不了解单片机系列特点?很多单片机都是用的同样的晶圆分封装的,就是说小容量的单片机跟大容量的芯片一样的存储空间

网友:
256/2=128,那就把它当成7位数,如果一个数只截取低7位,那么0=128,1=129,2=130...
试一试在第128页写入能否从第0页读出。

网友(2019-02-22):
STM32F103RC标称256kflash+48KRAM,STM32F103RD标称384kflash+48KRAM,实际上和STM32F103RE一样是512K+64K.当然,ST没测试,你就需要测试一下超出部分的FLASH了,超出部分的FLASH业余玩玩完全可以,产品中使用超出的FLASH部分,就不推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