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中这么写:static const int a=5;为什么不是定义,而是声明?

楼主(2018-08-09):
如题:如下代码会报错,因为对a没有定义,不能获取其地址。

void foo(int &c)
    {
       printf("%d", c);
    }

class test
{
    static const int a= 5;
public:
  void print()
  {
       printf("%d", a);
       foo(a);//此处报错
  }
};

网友:
因为是static,是所有class test的实例都共用的,所以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是访问不了的。你应该在implement中实现其实例 比如定义 const int test::a = 5;

网友:
void foo(int &c)
??????????????????

网友:
引用和取地址不一样吧

网友:
static const int a= 5;  //可以在这里初始化吗???????

网友:
这属于没有好好看书的

静态成员属于类作用域,但不属于类对象,它的生命周期和普通的静态变量一样,程序运行时进行分配内存和初始化,程序结束时则被释放。所以不能在类的构造函数中进行初始化。

就仅从 关键字上 还有一个强大的词 那就是const

网友:
class test本身是申明,不占用任何空间。

实例化才是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