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便宜又好的采集多串锂电池单体电压的方法,PCB图片赏析

楼主(2018-08-09):
请教各位 有没有便宜好用的多串锂电池单体电压采集方法,要求单体采集精度1mv
目前买的X宝的一块保护板,拍个几个电路图给大家看看,单体采集精度可以到达要求,8-24串
附上一些IC的型号
8脚的类似光耦的不知道是啥上字 HSSR DA01 1820
另外一个密脚IC 型号74HC595D
2个单片机一个型号STM8L 一个STM32

网友A:
其他芯片,阻容,都放的横平竖直。为什么MCU就非要这样斜着放?你这是要逼死我吗?

网友:
铺铜都是死铜

网友B:
这种铺死铜应该好点吧,个人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铺死铜应该好点吧,个人觉得

为什么呢?

网友:
20多节串起来  电压会很高,布线间距是不是得大点啊?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采集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芯片,阻容,都放的横平竖直。为什么MCU就非要这样斜着放?你这是要逼死我吗? ...

方便扇出啊
我也喜欢这么放

网友C:
楼主能提供X宝的链接吗?

网友:
有原理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提供X宝的链接吗?

搜索关键字 蚂蚁保护板

楼主:
没抄,我就想知道哪个 电压采样电路是怎么做的,其他不关系

网友:
像是飞电容,其他也没有什么好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关键字 蚂蚁保护板

以前找过,有点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抄,我就想知道哪个 电压采样电路是怎么做的,其他不关系

8脚的IC应该是光耦固态继电器,PhotoMosfet。
这个采集的方式,属于隔离采集,原理就好比拿万用表一个电芯一个电芯的测量。

网友:
24个光耦继电器对应24串电芯,也就是一个一个电芯切入进AD,1mV的精度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
这是用的运放吗?

网友:
3片595级联,驱动24个光耦继电器,另外3片595级联,控制24个 EL357隔离控制电阻被动均衡。

网友:
  AVAGO 安华,这个品牌的光耦继电器,一颗至少3~5元,24串的,光这个,成本都要100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追求这么高的精度是否有实际意义?毕竟像锂电 充到 4.2和充到 4.19并没有太大差别,更别消说是  0.001V的 ...

这个就是噱头,搞个蓝牙模块,手机APP,边骑车,边看24个电芯电压,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脚的IC应该是光耦固态继电器,PhotoMosfet。
这个采集的方式,属于隔离采集,原理就好比拿万用表一个电 ...

有没有能找到一点原理图参考一下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噱头,搞个蓝牙模块,手机APP,边骑车,边看24个电芯电压,有点意思。。。 ...

不是噱头 这个用在电动车上  可以清楚知道那节电池有坏掉倾向  补补电 或实在坏了 单换一组又可以用了

网友:
用光耦固态继电器的肯定不便宜

网友:
蚂蚁的板子,我用了个分体的,不便宜,效果还不错,各路的一致性挺好

网友:
HSSR-DA01
这东西价格挺贵

网友:
有没便宜可靠的方案,采集精度不要1mv,10mv就够了

网友:
找到一个文档

网友:
这是蚂蚁的旧版吧,是用光耦来单体采样的,监控发现跳动比较大,至少10mv级别的。新版的已经采用专用芯片了,精度据说达到0.5mv

网友:
LTC6803  MAX11068都是干这个活的

网友(2022-02-14):
电路很好,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