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有没有现成可以将有线转为无线的设备?

楼主(2018-08-09):
现在温度采集是485方式通讯的,电脑每个点查询获取。现在想换成无线的,有没有设备可以直接更换就可以了?之前买了个485转WIFI的好像设备收不到查询指令一样。。
modbus rtu的设备

网友A:
无线透传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透传不行吗?

我想直接买一个设备,COM口接上就完事了。。。无线的之前买了个模块好像不行。

网友:
有的,485转WIFI转LORA转GPRS都有。

网友:
你需要的是哪一种

网友:
无线透传模块,要多大功率的都有。

PLC的也可以透传出来,试过的。

网友B:
无线透传模块,,淘宝很多,,本来我都想自己做点卖.配合公司产品用 ..没找到合适外壳..这么简单的东西,竟然能卖到一百到好几百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线透传模块,,淘宝很多,,本来我都想自己做点卖.配合公司产品用 ..没找到合适外壳..这么简单的东西,竟然能 ...

真不简单,你做过就知道,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不简单,你做过就知道,哈哈哈

哦,难在哪里,无线模块不要自己做,买现成的,串口输出型也就十几块钱一个,,..读数据,写参数都是串口发发数据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难在哪里,无线模块不要自己做,买现成的,串口输出型也就十几块钱一个,,..读数据,写参数都是串口发发数 ...

模块买现成的自然是好做了,不过你要是转485,使能端做不好会死的很惨,波特率越高出问题的概率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块买现成的自然是好做了,不过你要是转485,使能端做不好会死的很惨,波特率越高出问题的概率越大 ...

不高不高,,最多19200   就是取代布线..或者 模拟量采集,然后再还原模拟量输出简单功能...做简单东西,卖便宜价格 ..不过,要找个合适的外壳,不太好找..太丑的感觉没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透传模块,,淘宝很多,,本来我都想自己做点卖.配合公司产品用 ..没找到合适外壳..这么简单的东西,竟然能 ...

之前我买的那个模块用COM口转WIFI测试收发是正常的,接上485就不行了,设备不响应,然后就没继续了(485设备用COM口转485的直接做通信就正常的)。

网友:
有现成的,看看ZLMCU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直接买一个设备,COM口接上就完事了。。。无线的之前买了个模块好像不行。 ...

以前一阵子PC电脑主板上有个IR红外接口,本来可以好好玩的,,后来不流行了。

网友:
无线延迟很大,替换现有的485,比如跑modbus可能要修改之前的上位机接受软件

网友:
透传模块应该可以吧,也有无线的485网关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