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背靠背MOS驱动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8-08-09):
用意为控制太阳能往电池充电,电池达到电压就断开充电,需要0-100% PWM
用2个mos是为了防止电池在夜间往太阳能端倒灌,我查了一些资料,参考了一些帖子

原帖子--高性能分立元件H桥驱动(非自举电容升压,没有IR21XX的缺点PWM可维持在100%)
其中提到了采用555或者采用单片机来提供主动升压,但是这种背靠背的mos要怎么样驱动?
在未充电的时候,感觉中间S的电压都不确定?
求助论坛各位大师们

网友A:
你这个图不对,如果要MOS管要放在正极,要用PMOS,S和D调换过来。
如果放负极,可参考锂电池的保护板电路,里面是2个NMOS做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不对,如果要MOS管要放在正极,要用PMOS,S和D调换过来。
如果放负极,可参考锂电池的保护板电路, ...

额。。就是要这样,要用N放高端,P的参数太差又太贵了

网友:
问得好,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没找到好的驱动方式。求解决。

网友:
如果不需要测太阳能电压的话,可以把管子放低端,像锂电保护板那样驱动

网友B:
谁说NMOS 不可以放高端?  用个电荷泵驱动芯片就解决了。
BQ76200 专门针对电池保护的高边MOS驱动。
BQ76200  价格大概8元左右,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网友(2019-07-27):
引用 网友B:
谁说NMOS 不可以放高端?  用个电荷泵驱动芯片就解决了。
BQ76200 专门针对电池保护的高边MOS驱动。
BQ762 ...

请教一下,BQ76200 这个芯片实际用过吗,为啥我测试他的开启时间非常慢100-200us,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改好几个参数都没用

网友:
有的充电IC就是推荐这样的接法,也有驱动脚:需要把两个MOS的G接在一起(S 已经接在一起),然后在GS之间加一个电压,其实就是基于S极电压升压加在G上(应该是电荷泵升压),就可以让两个都导通了

网友C:
电路没有问题,常用电路。用电荷泵驱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有问题,常用电路。用电荷泵驱动就好。

你好,请教你这个电路的  NMOS的开启速度怎样?我用BQ76200,开启速度好慢1-200us,感觉76200驱动能力太弱了;

网友(2019-10-25):
英飞凌这块很专业,有需要的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