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SIM868怎么获取自身的MAC地址??

楼主(2018-08-09):
新项目准备使用SIM868, 功能不错,但是现在找不到相关指令获取MAC地址。
大家用过谁家的GSM模块 可以获取MAC地址的呢?

网友A:
第一次听说GSM模块也有MAC地址。坐等高人来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GSM模块也有MAC地址。坐等高人来喷。

用于GPRS通信, 能进行网络通信的东东都应该有MAC吧

网友:
GSM模块是IEMI,没有MAC

网友B(2018-11-03):
GSM没有MAC,模组有IMEI作为标识。 MAC一般都是GSM模组带有蓝牙功能的芯片,蓝牙的M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M没有MAC,模组有IMEI作为标识。 MAC一般都是GSM模组带有蓝牙功能的芯片,蓝牙的MAC ...

对的, 每个GSM模块只有IMEI,
但是这款有蓝牙,有对应的MAC.

网友C:
不应该都贴在外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每个GSM模块只有IMEI,
但是这款有蓝牙,有对应的MAC.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都贴在外面么

对的。
但是批量生产时不能都用眼睛看 然后输入吧。
用AT指令获取IMEI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但是批量生产时不能都用眼睛看 然后输入吧。
用AT指令获取IMEI

我们是用条码枪扫,装外壳前,扫一个IMEI,再扫一下外壳上的私有MAC,2者对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