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 第四期 SMT 贴片打样开始正式运营

楼主(2018-08-09):
亲爱的各位好朋友, 顾客:

        与各位分享个好消息, 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的第四期SMT贴片打样终于可以提供给各位使用了.

        第四期SMT贴片打样 最重要的升级:
                1)  可贴的物料增加了很多. 截止到今天可用种类是第三期SMT贴片打样的5倍左右.  增加了近500% ,还会继续增加

                2)  为每个订单SMT贴片打样的订单提供DFM (可制造性设计设计) 检查,  在可能是在SMT贴片打样阶段 首次有公司提供这种服务.

                3)  增加这么多物料种类, 总的交货工期还能保持在很短的时间内交货.  试运营的统计结果大概80%的订单能在1天左右交货.

                还有一堆细节的优化体验, 例如优化未贴清单, 新增返单之类的功能, 多关键字搜索,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四期新增的物料主意以扩展库的形式新增的.

       扩展库:与基础库最大的区别是库存数量,这些物料为了加快出库速度,嘉立创会自备一些库存.  有一些物料嘉立创不自备库存由立创商城提供,出库速度略微慢些,扩展库是会限制 用料种类个数的,物料种类个数就是型号个数. 如 TL082和TL072 是两种物料。
       扩展库收费标准:每种物料收取换料费用 20 元。这类物料我们需要员工纯手工换料到机器上,十分耗费人力.

       限制个数主要是换料种类太多的话,就是传统的SMT打样了.成本离奇的贵.

       PCB数量需要大于等于10片才能扩展选用, 元件个数太少了人工换料太容易出错.

       扩展库重要的意义: 一些需要贴个数非常多元件 例如工控板上的光耦, TVS,  一些有点难焊接的芯片,QFN之类的 就可以机器贴好了.  这样需要人工补焊的零件个数直线下降.  对于打样或者一些30片之类稍微有点多的种种,  我们这种管理方案可能是成本和交货时间最优的解决方案.    增加很多扩展库后, 可以组合的可能一下子增加很多可能. 设计板子的难度也直线下降.

       上面字有点多,实在抱歉.

       小编我历经三期,四期这个两个项目,突然有一种像是经历了一个人生阶段的感觉,  第四期这个媳妇让我们SMT团队整整准备了近1年多, 各种酸甜苦辣...

       希望全新的第四期SMT贴片打样, 能为我亲爱的好朋友,顾客改变些什么, 哪怕是可以早10分钟下班,  早半天上交研究成功...    另外新媳妇刚刚嫁过来,还有不适应,有些位置可能做得不够优秀.也请求各位好朋友包含.

                                                                                                    嘉立创 SMT 事业部
                                                                                                    2018-08-09 周四

网友:
强烈支持,造福广大工程师,好事一桩

网友A:
上次插队的器件什么时候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插队的器件什么时候支持?

已经上线了一些,还在继续上线.
上线扩展做测试比较繁琐,需要制作机器用的 图像识别库 和 机器用的尺寸识别库,  DFM检查封装库.    最近做测试光买元件样品就花费了5万多.

网友:
amobbs,嘉立创。坚持自我理想,是社会的一股清流。

网友B:
在哪可以看到标准库和扩展库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上线了一些,还在继续上线.
上线扩展做测试比较繁琐,需要制作机器用的 图像识别库 和 机器用的尺寸 ...

谢谢,非常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可以看到标准库和扩展库列表?

这个位置可以 查看

网友:
以为插队的可以先上,结果我在插队帖要的没有一个上了,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期待越来越好。

网友C:
好,强烈支持。
希望尽快把AD集成库做出来。

建议:三期的集成库不变。额外再做一个四期的集成库。两个集成库,感觉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强烈支持。
希望尽快把AD集成库做出来。

嗯. 也是这么计划的.  两个库分开.

网友:
总算有些元器件不用自己焊了。

网友D:
1206的贴片电阻太少了,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6的贴片电阻太少了,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

可以的. 现在积压了1000多种等着上架的.
1206, 1210, 之类的电阻都会上架的.

网友E:
什么时候能双面贴就好了

网友:
过回流焊会掉的贴片器件还是很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也是这么计划的.  两个库分开.

加油啊,赶紧弄!
看好你哦

网友:
第四期,可贴元件的下载在哪里,网页上可以浏览,但不方便

网友:
库太重要了,现在拓展库还要自己去填充原理图库属性参数,非常麻烦

网友:
刚贴了4张板,有3张板贴的件不多,懒得手焊了

网友:
以为插队的可以先上,结果我在插队帖要的没有一个上了,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的。+1

网友:
不错 ,支持, 一步一步不断进步!

网友:
还是只能单面吗?

网友:
太好了,造福广大工程师

网友:
很好,终于可以用扩展库了
我现在选器件都按可贴器件来选了

网友:
cadence用户表示被忽略了

网友:
要是能大批量贴就好了

网友:
前不久搞了个核心板,以后周边自己贴,密集的核心板可以来嘉立创SMT了,数量少的很合适................................曾经几乎已经决定要放弃了

网友:
非常好,终于等到第四期了,好希望有一天做板子能够全部机贴。

网友:
最期望的的其实是双面贴。主要是阻容小器件难焊接。

网友:
越来越厉害了,嘉立创smt,用过几次,确实减少打样的焊接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能双面贴就好了

双面在打样阶段 ,就我们现在使用的工艺来说, 还是有很多技术难题.     这件事我们SMT团队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想出好的方案.

因为我们是拼大板,集中一起贴装,  最大的问题是翻面焊接的时候, 没办法印刷锡膏,  没办法贴装, 没办过回流焊,后分割非常困难.

如果回到传统的手段,确实是可以双面,但是成本非常昂贵. 而且只能一款一款的贴装.     双面贴的话: 准备成本跟干批量一模一样.   我们现在是一条线8台贴片机.  8台贴片机停线等10分钟,这个停机费都不得了.    折腾了半天还只是贴了10来片...

网友:
猛烈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网友F:
请问 扩展库 在哪呢? 没看到在哪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 扩展库 在哪呢? 没看到在哪选呢.

这里可以看

网友:
手机端软件怎么回事?一登录就白屏。

网友:
贴片机多钱一个啊?你们多买点贴片机是不是就不用来回的换料了,和三期一样多好。

网友:
支持。
建议用 “四库” 好些。应为,第五期、第六期。。。的库,怎么称呼呢?

网友:
每种物料收取换料费用 20 元  是不是可以便宜点呢,我一种扩展料可能就只贴一两个。。。有好几种呢
要不放开30片的限制,这样分摊会少点

网友G:
什么时候能开放30片的限制?
或者,把30片的限制增加到100片也行!

网友:
插队的元件赶紧上啊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贴500片的。  几十片 自己手工贴很快。。。

网友:
哇  刚刚去看了下 终于 有了 3528 的 LED 了 赞一下  上次打样自己焊了  2个板子  用了一天半    真是 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用基础库TL072CDT已经好多天库存为0,而在扩展库看到TL072IDRG4,而换料费要20元,以后会不会基础库元件 ...

扩展库管理非常麻烦. 对我们来肯定是尽可能基础库优先呢.

后面也会根据使用量调整基础库或是扩展库. 使用量非常少的型号,就会调出基础库.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能开放30片的限制?
或者,把30片的限制增加到100片也行!

100片 其实就是约等于一个 小批量了.   用现在的打样线 做批量速度还是太慢了.  现在的机器全部根据打样设置的参数干批量还有点不适应了.

其实批量的项目也在规划了.    预调研工作早就开始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用基础库TL072CDT已经好多天库存为0,而在扩展库看到TL072IDRG4,而换料费要20元,以后会不会基础库元件 ...

采购已经安排了. 只是还没到货.

网友:
很好,准备资料打样。

网友:
重点是,

扩展库收费标准:每种物料收取换料费用 20 元。

网友:
越来越完善了

网友:
恭喜恭喜~坐等扩展库出AD集成库

网友:
这个必须得点赞了,解放了电工的双手啊,这是大大的进步!

网友:
BGA木有啊,样品,小批量BGA 比较有吸引力

网友:
像RC522(FM17522,MS522,MS520,FM17520)这种QFN32封装的都做了不少样板了,还是只有人工贴,用这种IC卡芯片的人应该不少吧,最近要贴30张,人工贴的话很费事,而且不能保证一次能贴成功。

网友:
现在smt 可以做几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扩展库管理非常麻烦. 对我们来肯定是尽可能基础库优先呢.

后面也会根据使用量调整基础库或是扩展库.  ...

这才是合理的。量大优先,逐步扩充基础库容量。

网友:
没得可贴片元件清单的下载么。想看看ic哪些可贴,现在网站上要翻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