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FPGA到制作集成电路有相关书籍吗?

楼主(2018-08-09):
常常从网上听说如果用FPGA实现了一个信号处理的方法,那么离专用的集成电路就不远了。但是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有找到相关的教程。
要么就是讲FPGA编程的,要么就是专门讲集成电路的。那么如何从FPGA到集成电路这一步有相关书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集成电路后端设计的书,
就是用fpga的verilog,经过ic后端软件综合生成门级网标(STD CELL),再使用布 ...

感觉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集成电路后端设计的书,
就是用fpga的verilog,经过ic后端软件综合生成门级网标(STD CELL),再使用布 ...

根据你的关键词找到了不少 谢谢了

网友:
比较复杂的问题,要先啥样的工艺!

网友B(2019-05-22):
那就是后端综合和layout了。这本书讲得比较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好像目前流个落后点的250NM的工艺的片几万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目前流个落后点的250NM的工艺的片几万可以了?

这个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后端综合和layout了。这本书讲得比较好,希望能帮到你!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后端综合和layout了。这本书讲得比较好,希望能帮到你!

下载了 打不开呀

网友:
超出16MB,所以打不开,重新分卷压过,这书是老外写的,所以值得看,中国人写的就不要看了!

网友:
这个自学几乎不可能,最好自己亲自做一遍项目,有人带着才可以入门;

网友(2020-03-10):
引用 网友C:
好像目前流个落后点的250NM的工艺的片几万可以了?

量产和流片一个概念吗?

网友:
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流片”指的是“试生产”,就是说设计完电路以后,先生产几片几十片,供测试用。量产是指测试、封装都ok,可以大批量生产了

网友(2020-10-28):
MPW,full mask 了解一下。

网友:
mark 一下,感觉楼主提前知道了9.5w亿

网友:
这个感觉要有一段路要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