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芯片上的字激光功率最少要多少

楼主(2018-08-09):
想在雕刻机上加装激光头去掉托盘贴芯片上的字,最小功要多少功率才行?

网友A:
1w or 2W, it depends how the laser is focused.
The size of the focused beam diameter really matter.

网友:
2w比较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w or 2W, it depends how the laser is focused.
The size of the focused beam diameter really matter.

如果是2W的话,聚焦点是越小越好吗? 或是在一个什么大小范围比较合适?
有没有一些指导性建议? 谢谢~

网友B:
我试过用激光去除IC的文字,发现一个有趣情况。如果之前IC上的文字是机关刻蚀的,你基本上无法擦除。
因为激光会减去表面一层,而之前的文字同时也会向下减掉一层。所以之前的文字还是清晰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用激光去除IC的文字,发现一个有趣情况。如果之前IC上的文字是机关刻蚀的,你基本上无法擦除。
因为 ...

还是  砂轮  靠谱

网友:
LS的,灰尘大

网友:
>所以之前的文字还是清晰可见。
what about have it erased on your own laser machine deeper than the original laser mar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用激光去除IC的文字,发现一个有趣情况。如果之前IC上的文字是机关刻蚀的,你基本上无法擦除。
因为 ...

我以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打激光后还是可以模糊看到原来的字的,不知还有什么好办法搞除了打磨外

网友:
》不知还有什么好办法搞除了打磨外
add some potting material first, then remark the IC by Laser.

网友:
我用过激光打磨,5W的激光,速度快了,打磨不了,速度慢了芯片发热,最后退货了,可能振镜失的激光会好点

网友:
50w的激光打标机才行, 速度飞快

网友C:
我看过youtube美国人用1000W雷射快速除锈而不伤手,这样也行?!!!

网友:
>我用过激光打磨,5W的激光,速度快了,打磨不了,速度慢了芯片发热
cannot you find a balanced speed?
By the way, what is the wavelength,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marking and erasing.
For different material, it has different absorb rate on certain wavelength on laser beam.

网友:
Amo has tested a 450nm laser of 2W on his cnc for IC marking and erasing.
You shall take a look.

网友:
>50w的激光打标机才行, 速度飞快
振镜?
Do you have a model to recommen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过youtube美国人用1000W雷射快速除锈而不伤手,这样也行?!!!

那不成了激光武器了啊

网友D(2018-09-11):
我们公司用20W的激光打标机 秒去

网友:
>20W的激光打标机
Picture and machine model inform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用20W的激光打标机 秒去

有没有型号推荐

网友:
是不是打磨还快些

网友:
我们自己组装 给大家熟悉激光练手的

网友:
>我们自己组装 给大家熟悉激光练手的
where is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