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SOT23封装的霍尔,用于测量圈数

楼主(2018-08-10):
目前用的是ME4913,测量5圈,然后停止。但是偶尔丢失一圈。转完五圈大概1.5秒到2秒,求推荐一个霍尔器件SOT23封装,4V可以工作

楼主:
  实物图。开始怀疑磁铁不够强,换强磁也是一样偶尔会丢失一圈计数

网友:
焊到板子反面试试,让芯片能正对着磁铁。

网友A:
看图,电容好像要短路了。

水表,燃气表应用很多,霍尼韦尔的,具体的俺也没有实际应用过。

先示波器上看看是否是5个脉冲信号,程序中断检测不至于丢脉冲。

网友B:
还有一个,注意查看一下你的霍尔数据手册,是单极的,还是全极的,单极的大部分只对S极敏感,全极的不区分磁的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电容好像要短路了。

水表,燃气表应用很多,霍尼韦尔的,具体的俺也没有实际应用过。

是有五个脉冲,但是偶尔有个高脉冲特别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注意查看一下你的霍尔数据手册,是单极的,还是全极的,单极的大部分只对S极敏感,全极的不区分 ...

双极性的。反过来试过。还是一样,偶尔一次丢脉冲

楼主:
估计是芯片休眠时间过长,磁感应时间为60ms,芯片休眠时间是40~80ms

网友A:
你又要保持低功耗检测,程序检测时间不匹配导致丢数。

中断方式就不用考虑低功耗了。430的单片机外部中断很方便

读取电平方式,先不考虑低功耗,一直读取看丢不丢。然后定时器30ms或是以上去读取,保证不丢后,确认定时时间了。

再反推你功耗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增加电池容量解决或是其他。

网友C:
A3212E  看看适合不,之前推荐过。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49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要保持低功耗检测,程序检测时间不匹配导致丢数。

中断方式就不用考虑低功耗了。430的单片机外部中断 ...

霍尔芯片我是用IO供电的,在不够5圈之前是一直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3212E  看看适合不,之前推荐过。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4965-1-1.html

5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5块钱一个。。。

这是代售价格吧,看看其他渠道。

网友D:
被霍尔和磁柱虐过,没整明白,后来果断转红外,妥妥的
用在跳绳计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霍尔和磁柱虐过,没整明白,后来果断转红外,妥妥的
用在跳绳计数上.

红外贵啊,一组要2块,霍尔几毛钱

网友E:
手上有个客户的样品,价格约5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上有个客户的样品,价格约5毛钱。

有没丢脉冲的情况

网友F:
我帮你推荐一个吧,TOREX的XC3202B ,感觉你这种做法有问题,要让芯片正对着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帮你推荐一个吧,TOREX的XC3202B ,感觉你这种做法有问题,要让芯片正对着磁铁 ...

本来是在下面的,客户乱改外壳。某宝和JLC都没找到这个型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在下面的,客户乱改外壳。某宝和JLC都没找到这个型号啊

找TOREX国内代理商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在下面的,客户乱改外壳。某宝和JLC都没找到这个型号啊

我觉得你这种方式用槽形光电开关比较好,还有你用霍尔边上要没有磁铁之类的东西,之前我们放到直流马达边上也非常容易受干扰动作

网友:
itr8307  用光电开关还能知道转的角度,添加一个反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这种方式用槽形光电开关比较好,还有你用霍尔边上要没有磁铁之类的东西,之前我们放到直流马达边 ...

光电槽要两块多。黑色齿轮下面就是电机,其他地方没磁铁

网友:
不要先低功耗霍尔,那是有休眠的,其它随便

网友G:
如果磁石转到霍尔位置时,霍尔正好处在休眠,那是没法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磁石转到霍尔位置时,霍尔正好处在休眠,那是没法检测的

刚找了个LN245 ,工作时间120us,休眠550us。

网友:
我现在的是SK1816G,这东东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丢脉冲的情况

没有高速应用,不知道滞后时间是多少。

网友:
看到别人在用SK1816G

网友:
SK1816是蛮好用的。不过我在一个项目里改成干簧管了。。。软件说低功耗不好做,好嘛就改了,楼主可以考虑下,哈哈。不过你这个项目光电确实是最合适的,但是低功耗还要另外想想办法

楼主:
OH34 后面用这个,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家产品用的是HAL1881,稳定,价也不贵

网友H:
为什么没人觉得楼主的磁铁有问题?我认为两个磁铁放在一起很有问题!只要一个就够了,两个磁铁如果是吸在一起,是会相互抵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没人觉得楼主的磁铁有问题?我认为两个磁铁放在一起很有问题!只要一个就够了,两个磁铁如果是吸在一 ...

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9-08-08):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注意查看一下你的霍尔数据手册,是单极的,还是全极的,单极的大部分只对S极敏感,全极的不区分 ...

单极性MH254 N极感应

网友:
磁性编码器IC,磁性开关位置检测芯片、磁性线性位置检测芯片、背磁速度检测芯片、磁性角度编码器芯片,AMR,MagnTek,麦歌恩

网友:
楼主,我加你微信了,我们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