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网分实测】JLC做的阻抗板50mm线损达9个db,是那出了...

楼主(2018-08-10):
请教一下,在JLC做的JLC7628层压结构的阻抗板50mm线损达9个db,是那出了问题?
测试了一段线长50mm长线段,插损在6db以上,实测11.5-2.4(2.4测试线损)= 9db 插损,完全不满足阻抗控制,虽然功能实现了,但希望能查清问题,
测试线线损是2.3xdb,线宽是0.36mm,用JLC的计算50欧阻抗是0.3mm,用 si9000算的是0.36mm 50欧,0.30mm是56欧,相差11%的样子;

【更新】 懒得一个频点测了,用网分测了一下10M-5G,第一张图是校准后的图;FR-4用到2.4G还可以接受;再高就只能上罗杰斯的板材了;

网友:
JLC做阻抗控制怕是瞎花钱吧。。。

网友:
你做的什么东西,看着挺高端

网友:
阻抗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参数,更是一个生产管控参数,lc现在的模式只能说做出来接近你的设计参数,而不能严格的控制偏差。jlc当初开通阻抗板的时候也提过这一点。

网友A:
SMA 这里 有没有测试过多少  线损??

网友:
看到西瓜了,有妹子这么伺候就收了吧

网友:
楼主的测试装备不错,高频测试仪器都很贵的

网友:
我提个建议吧,其实也就是问题排查的顺序:
一:板厂层面的,嘉立创所能何证的品质是叠层结构,线宽,铜厚控制。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不是出在板厂身上。
二:设计层面,比如你的走线长度是否足够长?走线环境是否有其它电路干扰?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了,在这方面板厂能提供的帮助有限。(注:看楼主标题说是阻抗线50mm,我们做阻抗条测试时,阻抗线理论长度最少是150mm,不知楼主所说的线损是否跟这个长度不够有关?)

另外,这里有个阻抗设计分享,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嘉立创叠层结构之阻抗设计技术分享

网友:
好设备 楼主有钱

网友:
,高频测试仪器都很贵的

网友:
4.5ghz fr4的介电系数会掉的吧。。

网友:
4G 的测试频率! JLC 的板材对4G信号是否有损耗?
楼主有降低测试信号频率测试过

网友B:
一般FR4板材的datasheet上介常曲线给你画到100MHz就已经很不错了,你4.5GHz估计连厂家自己都不知道介常是多少,损耗正切大概也很吓人吧……

网友:
损耗和连接线也有关系吧

网友C:
都用这么壕的仪器了,还跑JLC凑啥热闹?

网友D:
考虑阻抗匹配问题,仿真数据在实操会有偏差。

陶瓷板没做好阻抗匹配一样的衰减,不要出问题就怀疑板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 这里 有没有测试过多少  线损??

线损前面说了2.3x个d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阻抗匹配问题,仿真数据在实操会有偏差。

陶瓷板没做好阻抗匹配一样的衰减,不要出问题就怀疑板子问题 ...

没说板子问题,是想知道哪来出问题了;准备上罗杰斯的,用JLC是加急测试功能

网友:
4.5G要用专用的高频板材,这么高频率要找专业高频PCB厂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FR4板材的datasheet上介常曲线给你画到100MHz就已经很不错了,你4.5GHz估计连厂家自己都不知道介常是多 ...

等下我再测试一组数据吧,10M,100M,800M,1.4G,2.4G,3G,3.5G,4G,5.8G都测试一下

网友E:
我们900M的阻抗板都是在金百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900M的阻抗板都是在金百泽做的。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用这么壕的仪器了,还跑JLC凑啥热闹?

你这样讲有失偏颇,我可以理解为迷信所谓的大厂,并没有指出阻抗问题的本质原因,容易误导看客群众,也不能帮助楼主解决困惑。
在阻抗问题上我不赞同你的观点。

关于阻抗,我还有一些观点,可以参考这个贴子,我在7楼的回复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6675-1-1.html?_dsign=ecae826f

网友F:
引用 楼主:
等下我再测试一组数据吧,10M,100M,800M,1.4G,2.4G,3G,3.5G,4G,5.8G都测试一下

s11非常差,几乎全反射了,阻抗线失配非常厉害。如果测试没问题的话pcb板扔了吧。请确认一下测试操作正确以免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F:
s11非常差,几乎全反射了,阻抗线失配非常厉害。如果测试没问题的话pcb板扔了吧。请确认一下测试操作正确 ...

就是一根微带线,两端SMA接头,等下板罗杰斯的回来再看看,

这个失配是板厂原因吗?还是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http://hforsten.com/6-ghz-frequency-modulated-radar.html

之前看过一个关于SMA座焊盘与微带线的连接点的仿真,趋势跟你这个非常的像,看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G:
9dB不是插损,是因为阻抗失配太严重,你看所谓9dB插损的频点S11是不是快接近0dB了?另外阻抗失配的原因也不是嘉立创的板材或走线,而是你那个SMA头,信号的焊盘太大针太粗导致那一段阻抗很低。用TDR测一下就知道了。我这边用嘉立创的板子实测下来和SI9000仿真差2~3个欧姆,插损则基本完全吻合。优化一下SMA头那边的阻抗,用到10几G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9dB不是插损,是因为阻抗失配太严重,你看所谓9dB插损的频点S11是不是快接近0dB了?另外阻抗失配的原因也不 ...

这也是我怀疑的地方,我在做一板试试,最后还是会上罗杰斯的板子,先摸摸FR-4的底,可以的话,用于样品功能调试还是没问题,时间和资金都能节省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我怀疑的地方,我在做一板试试,最后还是会上罗杰斯的板子,先摸摸FR-4的底,可以的话,用于样品功 ...

楼主做的是什么产品?

网友H:
楼主的SMA接头一看就是大路货,镀金都是金灿灿的。
还有那些连接线。质量都不是很好。
要做定量测试,这些东西要换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SMA接头一看就是大路货,镀金都是金灿灿的。
还有那些连接线。质量都不是很好。
要做定量测试,这些 ...

还在功能阶段,性能阶段在换好的细调吧,有好用的SMA头推荐吗?现在用的是天猫上 北京旭普的

网友I:
为何不用ipex。感觉比sma靠谱点,sma座中间的针来料都不一样有的粗有的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何不用ipex。感觉比sma靠谱点,sma座中间的针来料都不一样有的粗有的细。

IPEX 插拔2下就松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在功能阶段,性能阶段在换好的细调吧,有好用的SMA头推荐吗?现在用的是天猫上 北京旭普的

好的接头太贵了,可以上MOUSER,DIGIKEY,RS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接头太贵了,可以上MOUSER,DIGIKEY,RS购买

mouser ,这些都很贵 最便宜的都要50左右,贵的上百,怎么用的起,国内有性价比高一点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mouser ,这些都很贵 最便宜的都要50左右,贵的上百,怎么用的起,国内有性价比高一点没? ...

国内的价格也不便宜,而且都没现货。
有现货的质量都很一般。你可以找找扬州精诚。

网友:
国内好的多的很,华丰,华达等等专业连接器厂家。

网友:
我们这边交钱才给做阻抗的厂家,每块板子都会配备专门的阻抗测试板(在原有板卡旁边加一条PCB,然后测试)
所以我猜测设计和加工工艺,缺一不可

FR4跑6Gbps甚至10Gbps的数字信号都是没问题的(当然,需要加均衡处理),再高就要考虑换板材了

网友:
仪器好羡慕哦

网友J:
在JLC声称做阻抗之前,在JLC用4层板做过10G以太网SFP+到FMC的转接板,就是计算的线宽,跑10G没问题。你那两条SMA线直接对起来损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JLC声称做阻抗之前,在JLC用4层板做过10G以太网SFP+到FMC的转接板,就是计算的线宽,跑10G没问题。你那两 ...

说了啊 2.3db,现在怀疑是SMA头的封装焊接和PCB线路的阻抗匹配不对;不知大家 SMA头焊接封装库是怎么做的?有没测试过,还是后面加pi电路匹配?

网友K:
你那传输线旁边都不铺地么?怎么看着像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9dB不是插损,是因为阻抗失配太严重,你看所谓9dB插损的频点S11是不是快接近0dB了?另外阻抗失配的原因也不 ...

看了下嘉立创测试的SMA头PCB布局和我的基本一致,但测出的效果差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那传输线旁边都不铺地么?怎么看着像根天线

微带线结构,没做波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SMA接头一看就是大路货,镀金都是金灿灿的。
还有那些连接线。质量都不是很好。
要做定量测试,这些 ...

今天换了两个sma接头,线损就立马少了4个db,测试了下波导线的线损和微带区别不大,现在不知两个90度转弯的影响多大,

网友L:
楼主,阻抗不仅与线宽有关,还跟线两边的铺地距离有关,看你板子那根线,作用更像天线,不像微带线。一般来说,仿真后50欧微带线很少回会遇到几个dB衰减的。

网友:
我们平时FR4板材总得比较多,SMA头插件贴片的都有用,对信号衰减影响不大,0.5dB左右吧。而射频线一般由PCB厂家提供叠层方式,计算走线宽度和铺地距离,基本没遇到过太大的异常,信号1G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带线结构,没做波导线

你这样一根线感觉怪怪的,没见过这种用法。

网友M:
这根本不是JLC的责任,现在玩射频的门槛真是低了,全套射频仪器和房价比根本不算回事
你S11这么差,怎么就敢说什么匹配,还阻抗什么的
玩这种频率,无论你用哪种PCB,都要先试过很多遍才能往电路板上画,这不是电容,算了面积就行了
搞技术的不能够轻易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其他没玩过高频的不要跟着起哄,就和你们都明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阻抗不仅与线宽有关,还跟线两边的铺地距离有关,看你板子那根线,作用更像天线,不像微带线。一般来 ...

另外一块板子测试用的是波导共面接地的方式,测试结果所差无几,基本确定fr-4板材的特性,(没拍照片)sma也比较差影响占半,我去买几个好头子,再测试,

网友:
仪器很高端啊!

网友(2018-10-22):
引用 网友M:
这根本不是JLC的责任,现在玩射频的门槛真是低了,全套射频仪器和房价比根本不算回事
你S11这么差,怎么就 ...

看了一遍帖子  终于有明白人了   不明白有的金牌会员是怎么来的   回复的水准简直误人子弟
本人搞过7多年射频相关    还没敢这么肆无忌惮的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