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位数字加密后还是6位,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8-08-10):
比如123456,两两交换214365这样,但是太low了,很容易被发现规律

楼主:
最好是其中任何一位变化,加密后6位都有变化,没有那么明显的规律。当然这个加密要可逆的

网友A:
如果密码只是有来校验,取哈希值后6位。   如果别人获取不到更多样本用来发现规律, 多用几种这些简单的交换 异或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密码只是有来校验,取哈希值后6位。   如果别人获取不到更多样本用来发现规律, 多用几种这些简单的交 ...

异或之类的也想过,但是有个问题,有些数字转完以后10进制已经大于999999了

网友:
看看谍战电影,会有启发

网友:
密码表是最简单的。

楼主:
CRC不可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二进制或者8进制再换位,或者行列交换重组

或者直接查表

这样试过,换完后有些数字大于999999了,怎么可以避免这个

网友C:
将组数用运算式 AND、OR、EXOR、+、-、*、/ 等拆分成两组或多组数,需要解码时再由运算得知原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组数用运算式 AND、OR、EXOR、+、-、*、/ 等拆分成两组或多组数,需要解码时再由运算得知原组数。

比如6个0这样的,转换16进制是00 00 00,假如取反操作就变成了FF FF FF,这样换成10进制就是16777215,位数变多了,超过6位,怎么样才能避免类似问题,要求转完后还是6位10进制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理解方式,本来是0-9,现在要用到0-F了,只是这个0-F没有用全,应该可以再处理回来 ...

看14楼例子,好像不好处理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6个0这样的,转换16进制是00 00 00,假如取反操作就变成了FF FF FF,这样换成10进制就是16777215,位 ...

那就没搞头了,估计只能查表法了!

网友D:
随机生成对应表,强行查表

网友:
rc4怎么样? 就是以前wifi的wep加密方式,以前搞硬件的时候,串口通讯协议就是用这个加密的。

网友E:
DES加密啊,123456加密之后是i+BZZUAzGD4= 而且也是可逆的。

附C#的加密代码

网友:
调用方法 EncryptUtils.DESEncrypt("123456", "!qaz2wsx", "@wsx1234");

后面两个字符串是密钥字符串和初始化向量字符串,差不多类似加密因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S加密啊,123456加密之后是i+BZZUAzGD4= 而且也是可逆的。

要转完还是6位10进制

网友:
搞个 比如有2组 10个加密表   第x1个数字选择 第一组加密算法   第一组加密后的数据的第 x2个数字 选择第二组加密算法

网友F:
偶数加1,奇数减1 ,然后按楼主那个双双转
再重复几次
我想没有那个人那么无聊去破解楼主的东西吧
有就拿东西去搞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机生成对应表,强行查表

这是正解!

网友G:
第一位数据+3 ,第二位+9, 第三位+7.。。。每个位随便怎么加。 简单方便还可逆

网友:
取数字的ascii码,加密方式大把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位数据+3 ,第二位+9, 第三位+7.。。。每个位随便怎么加。 简单方便还可逆 ...

编辑原因,理解错误,这是可行的,就是规律比较好找

可以是,对每一位有个转换表
比如第一位数字:
数字1-》5
数字2-》1
数字3-》6

第2位数字:
数字1-》3
数字2-》6
数字3-》2

不过还是比较好找规律的,最好就是做个6位数随机和6位数一一对应的转换表,就是像间谍用的密码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数加1,奇数减1 ,然后按楼主那个双双转
再重复几次
我想没有那个人那么无聊去破解楼主的东西吧

这种方式如果源码只改变了一位,加密后也只有一位改变,很容易发现规律,最好是一位改变,其余都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位数据+3 ,第二位+9, 第三位+7.。。。每个位随便怎么加。 简单方便还可逆 ...

每一个密码生产的新密码是固定的,很容易被找到规律。

网友:
先把这个数按照规律扩展到256位, 比如123456123456.....123456, 然后使用一种已有的可靠的加密方法比如, aes128, 加密后生成的结果, 按照一定规律抽取, 转为整数.  这样处理可以用于校验, 不能反向

网友:
根据一定的规则查表,表的数据多可以无限大。

网友:
可以参考英格玛的实现,它是26个字母替换为26个字母并且不断迭代,你按照它的原理替换成0-9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返回当前六位数位于圆周率后的第多少位小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返回当前六位数位于圆周率后的第多少位小数

这个密码本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E:
DES加密啊,123456加密之后是i+BZZUAzGD4= 而且也是可逆的。

楼主这个麻烦在不够一个字节分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麻烦在不够一个字节分组

懂我,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AES128 ECB模式简单直接可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我,有好的建议吗

我看错了,是6个9,而不是5个,所以没办法使用我之前说的那个方法了~

网友J:
做100万对换表如何,这个连规律也找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做100万对换表如何,这个连规律也找

100万到100万的转换表,每个数据3字节,一个表就是3兆,正向和反向都要就是6兆~
如果你有这么大的Flash容量,当然没问题

网友:
你需要一本字典

网友:
纯数字加密没用几秒钟就跑完了除非错误一次延时几秒再错几分钟

网友I:
引用 楼主:
懂我,有好的建议吗

我对密码学也不是很懂。
其实那些密码算法的NB之处是算法公开,但还是能不被破解。
如果你的应用场景能够做到算法保密,那就好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对密码学也不是很懂。
其实那些密码算法的NB之处是算法公开,但还是能不被破解。
如果你的应用场景能够 ...

可以保密啊,还是没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保密啊,还是没有好办法

左移右移,加加减减,查密码表转换,尽量搞复杂点别人很难猜的。
当然还要看你需要的加密等级,如果要求绝对不可破解,还是要请教专家了。
如果是6位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还会有一些空余,可以利用这些空余增加一些随机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保密啊,还是没有好办法

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可以研究下3DES算法,把它改成6字节分组。
这个是瞎说的,只是提个可能的方法。

网友:
按位重新排列成一个6位数,再做一次运算。

楼主:
这几天自己搞定了,楼上很多人其实没搞明白我的困扰,我的问题在于6位十进制转成2进制最大是20位,通过各种运算后虽然还是20位,但20位二进制转为10进制最大是1048575,超过6位,所以不符合要求了。

现在用了个折中的办法,原密码范围减小到19位二进制,对应最大十进制524287,几乎损失了一半,暂时想到办法只能这样了,这样19位二进制各种左移右移加加减减的多次循环,最终换回十进制不会超过6位,基本符合要求,加密离散性也足够,即任意改变一位十进制数字,加密后的6位十进制几乎全变化,看不出任何规律。

网友:
很好的话题,收藏浏览了~

网友(2018-11-16):
查表 随机异或种子 基本就这样

网友K:
你这个加密应该不是可逆的,而且感觉是可以暴力破解的,这种数据,最好使用变种的英格玛方式加密 但是 特别依赖于数据准确性,错了一个就全错了,而且英格玛加密不会影响你的数值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自己搞定了,楼上很多人其实没搞明白我的困扰,我的问题在于6位十进制转成2进制最大是20位,通过各种 ...

这个是可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加密应该不是可逆的,而且感觉是可以暴力破解的,这种数据,最好使用变种的英格玛方式加密 但是 特别 ...

是可逆的啊

楼主:
是可逆的啊

网友L:
其实先替换再调换就行了。不知道其中规则破解可能性很低
例如:123456,654321
原始数据转换
0=4,1=3,2=8,3=5,4=1,5=9,6=0,7=2,8=6,9=7
得385190,091583
再进行位置调换13,26,45,结果503918,130859
你能凭结果推出原始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先替换再调换就行了。不知道其中规则破解可能性很低
例如:123456,654321
原始数据转换

这个很容易看出来的,如果原始数字只有一位变了,加密后也只有一位改变,多几组数据很容易就看出规律了

我这个加密后任何一位发生变化,最终6位数字可能全部会变,而且没有明显规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容易看出来的,如果原始数字只有一位变了,加密后也只有一位改变,多几组数据很容易就看出规律了

中间再加上每位加多少减多少就行了。这样每位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间再加上每位加多少减多少就行了。这样每位都不一样

加多少减多少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如果固定还是会有明显规律,可变的话依据什么,怎么保证可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加多少减多少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如果固定还是会有明显规律,可变的话依据什么,怎么保证可逆 ...

按照位进行加减,
例如第一位加6,第二位减3.....
之后再进行替换,换位

或者你直接先按位替换,第一位0替换为2第二位0替换为5这样
然后再进行数据替换,换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照位进行加减,
例如第一位加6,第二位减3.....
之后再进行替换,换位

这样本质还是替换了一位数字,比如123456和123457,这两个数字加密后必定还是只有一位数字不一样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样本质还是替换了一位数字,比如123456和123457,这两个数字加密后必定还是只有一位数字不一样 ...

那也简单,按位依赖替换。第一位为0时第二位使用一组数据替换,为1时使用另一组数据替换。这样改变一位全部改变。你改变了第一位第二位就会改变
然后第七位改变第一位就改变,循环两次。出来的数据就是改一位全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也简单,按位依赖替换。第一位为0时第二位使用一组数据替换,为1时使用另一组数据替换。这样改变一位全 ...

这样是全变了,怎么可逆算回去???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全变了,怎么可逆算回去???

你都是替换过来的,怎么没法逆向。你按照替换规则逆向替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都是替换过来的,怎么没法逆向。你按照替换规则逆向替换就行了

你上面说有10组不同的数字替换,那么肯定会有相同的,比如5可能是1或者2替换到的,那么你拿到5怎么知道原来是1还是2?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上面说有10组不同的数字替换,那么肯定会有相同的,比如5可能是1或者2替换到的,那么你拿到5怎么知道原 ...

一步一步逆向替换回去。每一位按照顺序替换过来的,再按照逆序替换过去。得到的数据自然就是你之前的数据,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尝试按照每一位依赖顺序替换算一下,结果再逆序替换,看结果出来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很简单,参考一下标准的对称加密算法,把分组长度修改一下就好,比你自己琢磨出来的算法可靠得多!简单的就用DES算法,原理简单,分组长度很好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步一步逆向替换回去。每一位按照顺序替换过来的,再按照逆序替换过去。得到的数据自然就是你之前的数据 ...

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尝试按照每一位依赖顺序替换算一下,肯定算不回去

网友:
采用区块链加密的思想:私钥和公钥进行加密和解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尝试按照每一位依赖顺序替换算一下,肯定算不回去

要是算的回去怎么办?要不要打个赌

网友M:
明文、密文空间太小,才100万,无法对抗已知明文破解,就算生成随机密码表也意义不大
你的应用场景到底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明文、密文空间太小,才100万,无法对抗已知明文破解,就算生成随机密码表也意义不大
你的应用场景到底是啥 ...

这个用在密码锁的,已经使用几个月了,效果很好,这些是带时效的离线密码

网友:
先用数D跟明文模100万相加,然后按6位10进制数循环左移N位,如此循环次M次,每次循环的D和N都由某个密钥生成。由于每一步都是可逆的,所以整个过程是可逆的,并且最终结果也在100万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