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下我的固态硬盘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8-08-10):
刚换了系统,感觉速度有点慢,大家帮忙看看正常吗

楼主:
31-BAD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4k对齐?

网友:
没有4k对齐

网友:
一定要win8及以上的系统分区,否则用diskgen手动分区,对齐到2048个扇区

楼主:
用了傲梅分区助手,显示已经4K对齐,是分区助手有问题吗

楼主:
原来是W8的系统,刚换了W7,发现开机速度慢了好多,C盘剩余空间也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是W8的系统,刚换了W7,发现开机速度慢了好多,C盘剩余空间也小了

发现D盘没有4K对齐,对齐后重新检测了一下,情况好多了

网友A:
teclast是什么烂货,这点写入速度没法玩。赶紧换吧没钱就换三星,有钱就换in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clast是什么烂货,这点写入速度没法玩。赶紧换吧没钱就换三星,有钱就换inter ...

有块三星的,换了半天没成功,就破罐子破摔了,等哪天忍受不了了再折腾吧

网友:
硬盘是接到了主板上的sata3接口吗?

网友:
第二图还正常。普通ssd,速度比较慢。更换比机械盘快。

网友:
这写速度也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