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MOS开关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8-08-10):
求助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MOS开关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加C35不是人为增加MOS的开通时间了吗?

网友B:
加大R115,加大R112,去掉C35,D37用普通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C35不是人为增加MOS的开通时间了吗?

对  时间会长一点,测试的时候看看波形再决定焊不焊这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R115,加大R112,去掉C35,D37用普通整流管,

请问R112、R115增大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C:
给一个笔记本上的电路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一个笔记本上的电路给你参考:

3Q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R112、R115增大有什么作用啊?

降低电阻负担,降低驱动电流

网友D:
关键看开关的频率,这个电路如果几HZ可以用,频率上去了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电阻负担,降低驱动电流

MOS导通时间要尽量短,增大电阻时间会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看开关的频率,这个电路如果几HZ可以用,频率上去了就不行

这个电路是个电子开关,基本上就是上电后打开然后就不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导通时间要尽量短,增大电阻时间会变长。

那你加C35不正是降低了开关速度吗?

既然做开关用启停又不频繁,根本无所谓开关速度

网友:
mos加个较大的下拉电阻,以防其他部分失效后误导通

网友:
MOS管是电压驱动,所以,建议你加个下拉电阻,恒定电压,同时R112要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