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自营买汽车蓄电池,极端失望。京东自营搞得像淘宝一样,无法保证质量了

楼主(2018-08-10):
我的汽车电池3年了,试过几次亏电,是时候换新了。

我以前在京东买过蓄电池,购物体验很好。

这次再购买,极端的失望!

我打开汽车发动机舱,抄出一下参数:

GS 统一蓄电池12V  62AH  外壳白色
尺寸 18cm * 24cm * 22cm (宽*长*高)

我想当然,到京东自营,搜索GS统一电池,然后选择62AH, 再核对尺寸,就可以采购了。

咨询了4S店,换这个原装电池要1000多。太贵。我自行搞定。

但一打开京东我傻眼了!

1。GS 这么高端、出名的品牌,竟然没有京东自营。

2。想改买瓦尔塔,但无法看到电压、容量、尺寸,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车辆型号。

3。更悲催的是找不到我的车型。

4。最操蛋的是:  全部是厂商发货的。 没有经过京东仓库,直接厂商代理处发出,就算是假冒也无从追究。  我还买京东自营干嘛?!

于是放弃。打电话给路边熟悉的修车档。他那里的GS我认为肯定是正品的, 回收旧电池,450元,黑色外壳60AH, 大小尺寸差不多。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A:
这价格对比,我也选路边摊啊,大不了一年一换,年年用新电池。貌似很多蓄电池都提供一年内有质量问题包换的。

网友B:
铅酸电池回收品也许都是重新激活的,就怕哪天突然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回收品也许都是重新激活的,就怕哪天突然断了。

没有啊,回收的久电池都是拆解,要里面的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对比,我也选路边摊啊,大不了一年一换,年年用新电池。貌似很多蓄电池都提供一年内有质量问题包换的 ...

我这家不是普通的路边摊。

店主是我老乡,同一个村的。他不会骗我。正品就是正品。

我们本地人很讲道义,不会坑同村人的。这点我可以确信无疑。

网友:
这玩意门槛低,的确有贴牌电池,看不出来,只是寿命不同

网友:
为什么不试一下途虎?

网友:
京东买这个就不太靠谱了,偏门的他们不会自营。厂家发货就和淘宝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家不是普通的路边摊。

店主是我老乡,同一个村的。他不会骗我。正品就是正品。

造福下坛友,哪天需要去换也去换!

网友:
到那个途虎养车会不会好点?

网友C:
我的电池用了7年了还没换!!不知道会不会哪天突然就坏了哦~!

网友D:
淘宝有家,同城上门更换的,瓦尔塔的,没有去辨认真伪,用了一年多还可以,没有感觉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池用了7年了还没换!!不知道会不会哪天突然就坏了哦~!

你厉害!

7年都没有亏电?

或是偶尔亏电?

一般电池的寿命是3年。我之前也很少超过3年的。

但如果偶尔看亏电,你继续使用,的确再可以撑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家,同城上门更换的,瓦尔塔的,没有去辨认真伪,用了一年多还可以,没有感觉有问题。 ...

我的车很好换电池。直接拆下电池,换上去,然后重设时间就行。

网友:
骆驼蓄电池就好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厉害!

7年都没有亏电?

的确7年了2011年买的车 , 前三年大概是每周开两天,每次开100公里左右,后来4年左右是每天通勤单边10KM~!

不知道亏电是个什么现象,目前每次打火都正常~!

铅酸电池的寿命我看资料上写的最长可以是10年~!

网友:
试过路边摊的比原装的更耐用。

网友:
我的电池也7年了(开了不到8万公里)。丰田原装的是汤浅电池。根据4S点带载测试,还能用。可见小日本的一些东西真的耐用。

网友:
我的车到月底就满3年了,目前没发现过亏电。

京东不做蓄电池自营,可能是出于库存时间的考虑吧,电池库存时间太久,是需要及时补充充电的,厂家或专业代理商自己做这个维护比较容易,而让京东做就比较麻烦了,以上纯属猜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厉害!

7年都没有亏电?

日产天籁,已经整六年了,还是原装蓄电池,从未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产天籁,已经整六年了,还是原装蓄电池,从未亏电。

电池是白壳的GS 62AH吗?

我的奇骏原装是这款电池,4s店换要1000多元。

估计这款电池,是日产的原装标配。

可惜我只用了3年。可能跟我使用的频率比较高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7年了2011年买的车 , 前三年大概是每周开两天,每次开100公里左右,后来4年左右是每天通勤单边10KM~ ...

亏电就是打不着火。

网友:
GS 统一在京东和淘宝都有专营店,京东自营不卖GS的蓄电池,专营店里的型号还是比较齐全的。

网友:
我的车(本田),4年多了,电瓶还正常

网友:
我的开始是日立的,也用了大概3年就没电了。本来应该还可以用久一点的,有一次忘记关电,可能过放电了,再充电就很快没电,
只好换了。

也是在京东买的,汤全的,到现在还行。

据说熄火要把空调关掉,要不再启动,空调瞬间电流很大的。

网友:
我的电池6年多了,一切正常,没有过任何问题。

网友:
电池不好存放,放久会坏,京东不好管理

网友F:
蓄电池水比较深,我最近用的项目电池原装松下100Ah,要1000以上质量确实非常的好。有时候联系原厂采购更加直接和质量保证。现实的中间商太多了.....很多好东西都被中间商搞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白壳的GS 62AH吗?

我的奇骏原装是这款电池,4s店换要1000多元。

我的奇骏是第八年才换的电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很好换电池。直接拆下电池,换上去,然后重设时间就行。

请问一下,车上的导航上的时间,熄火再启动,时间跳变,是因为电池馈电导致的吗?

网友:
汽车电池都是网上接单,实体就近上门?所以不如听你老乡朋友的靠谱

网友:
电池亏点有几点:1.长时间不开车,但车内报警器什么的还在放电。2.车用发电机或整流器故障,不能在行驶时给电池很好的充电。如果是这些原因亏电,可把电池卸下,几十元买个充电器充一晚就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装骆驼70AH的。

网友G:
哪种电池好,瓦尔塔、风范、骆驼渠道铺的比GS、日立、汤浅广,后面3种又是日系车原配多

网友:
我的用了5年,亏过一次电。主要是上班10公里以上了,每次电充的比较足

网友:
我的进入第五年了,电压还行,打开启动前13.4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种电池好,瓦尔塔、风范、骆驼渠道铺的比GS、日立、汤浅广,后面3种又是日系车原配多 ...

GS, 瓦尔塔、汤浅都很好。

网友:
这种产品还是在店里直接买比较好,我之前买了一个导航,说是免费安装,但是店家找的安装门店很垃圾,导航没安好不说,还把我之前的搞坏了,所以我现在是不敢在网上买类似的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蓄电池水比较深,我最近用的项目电池原装松下100Ah,要1000以上质量确实非常的好。有时候联系原厂采购更加 ...

公司的ups也都是松下的蓄电池。

网友:
用六年 七年的兄弟都是怎么用的? 我的一般就3-4年。  一辆凯美瑞,一辆奇瑞A3 ,都是3-4年。

网友:
我用途虎养车上门更换的,还不错

网友H:
今天我家的一辆快5年的车,突然间启动不了。昨晚还能启动,看不出任何异常。  平时都是一把着车。   这也太可怕了,要是开到偏远外地,那不得叫拖车。。

哪位坛友有弄过超级电容启动汽车的不?  最久不超过5天开一次这车,容量不用大。要可靠

楼主:
我2024年5月14日,淘宝285元买了阿尔塔蓄电池,外观大小一样,需要回收电池。

第二天当地的瓦尔塔电池代理商就联系我,并且上门帮我安装。回收了我的旧统一电池。(如果不给他们旧电池,需要补款100-150元)。

瓦尔塔电池的重量感觉比统一轻一些,怪不得便宜一些 。

之前我的统一硬生生的撑了近6年。其实2年前多就应该换了,我买了可以打火的充电宝,硬是多支撑了2-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我家的一辆快5年的车,突然间启动不了。昨晚还能启动,看不出任何异常。  平时都是一把着车。   这也太 ...

买可以启动汽车的充电宝。我之前推荐过小能人,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可以启动汽车的充电宝。我之前推荐过小能人,非常好用。

谢谢推荐。 今晚联系4s店说换电池要1499,比你说的285淘宝买的贵太多了。  想想还是上京东自营买一个好了。  一两年后电池有点老化后再买小能人备用,防止某天车突然打不着车就行

网友I:
小能人 锂电  长期不用也会衰减
咸鱼上有 超级电容 ,用原车电瓶的存电  预充一下
瞬间释放大电流 就能 启动
这个原理看来寿命无敌
就是得用原车电预充下

网友:
我京东买了博世的,几个小时后就上门安装了,有防伪码可以上网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能人 锂电  长期不用也会衰减
咸鱼上有 超级电容 ,用原车电瓶的存电  预充一下
瞬间释放大电流 就能  ...

可以使用很多年的。

我已经使用了3年多了,目前还正常,充完电放车上,一年后都能点火。

网友J:
我的车出厂四年的时候,也就是前年,电池从打火无力到有一天突然不能打火了。我就在淘宝搜了型号的同款,汤浅的,尺寸,外观都几乎一样的。容量和型号也差不多。然后找到一家能送货到现场更换,回收旧电瓶的商家,联系了一下,下单购买。半小时后,商家来了一辆车,麻利的更换了电池,我确认好评。旧电池也卖了钱。总共花费400多元,把搭电救援的钱都省了。我在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车出厂四年的时候,也就是前年,电池从打火无力到有一天突然不能打火了。我就在淘宝搜了型号的同款,汤 ...

看来我换的285元瓦尔塔真便宜。

我买的肯定是正品。瓦尔塔的质量很不错的,很多车出厂的时候就是使用这个品牌。

网友K:
我有个车原车电池用了6年亏电了,于是汽车配件城(我附近很方便)换了个瓦尔塔电池,好像是300多块,当然收回就电池,
然后换的瓦尔塔现在用了8年了,还健在,好像是16还是17年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换的285元瓦尔塔真便宜。

我买的肯定是正品。瓦尔塔的质量很不错的,很多车出厂的时候就是使用这 ...

怎么我刚买的瓦尔塔12伏70ah的要 970元, 贵这么多,京东自营买的

网友:
卡罗拉原车自带的GS,用了快9年仍然正常,最后害怕哪天掉链子才换掉

以前开摩托车,自带的汤浅电池,也是寿命N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我刚买的瓦尔塔12伏70ah的要 970元, 贵这么多,京东自营买的

你有钱没有地方花啊。

明明318元可以买到,你却花97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车原车电池用了6年亏电了,于是汽车配件城(我附近很方便)换了个瓦尔塔电池,好像是300多块,当然收 ...

瓦尔塔的电池不错的。而且价格很优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钱没有地方花啊。

明明318元可以买到,你却花970元。

型号不一样, 我拍的是AGM-H6.   京东瓦尔塔自营查了要1190。  我还是在京东养车自营拍的。

网友H:
瓦尔塔在京东自营和淘宝第三方店,价格差了三倍。 淘宝的应该是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瓦尔塔在京东自营和淘宝第三方店,价格差了三倍。 淘宝的应该是翻新的

无论京东买,还是淘宝买,都是你本地是瓦尔塔销售商上门帮你安装的。

体积、容量一样的蓄电池就可以互换,不必拘泥型号。甚至不必拘泥于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