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彩串口屏在遇到通讯故障时该如何操作

楼主(2018-08-10):
1、背景介绍: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是“显示+变送器“模式,即采用大彩串口屏(RS-485)作显示用从机,变送器采用AVR作采集主机,项目之前还进行得还比较顺利,但到最后通讯及处理阶段,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2、核心问题:由于串口屏最在乎的是通讯正常,也就是通讯不能出现一点问题。由于大彩串口屏对显示的数据和图标都有保持功能,当出现通讯故障时,即使采集的数据是0,而且系统状态已经处于报警状态,但是但是但是,此时的大彩串口屏所显示的数据和状态图标仍然是正常的,无论是十天还是半月,数据仍然不变。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只能祈求串口屏不能出现通讯问题,不然,对于实时采集的产品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3、解决建议:由于大彩串口屏有握手指令,是否可以象通讯行业采用的心跳包技术,定时(比如1分钟)向串口屏发送握手指令,当超时后,串口屏自动复位,通过这样处理,所有数据和图标都恢复到初始状态,让用户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以便对开发产品产生误解。
4、请教同行:有使用串口屏(RS232或RS485)的同仁们,你们在研发此类产品时,肯定遇到过此类问题,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处理的,如果有好的解决办法,请多多赐教,此厢有礼了!!!

楼主:
顶下,别沉了。

网友:
串口屏有些指令会有回应,比如读时间或状态,用这些当心跳就行

楼主:
你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也就这么跟你说吧,当跟串口屏出现通讯故障时,串口屏如何复位数据到初始化状态。

楼主:
其实,大彩串口屏本身就有一条握手指令(主机发送:EE 04 FF FC FF FF,串口屏返回:EE 55 FF FC FF FF),完全可以将它作为心跳包使用。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利用此条指令来做任何事情,完全浪费。

楼主:
既然是串口屏,肯定会在乎串口在硬件出现故障时,串口屏自己如何处理,现在的状态是不闻不问。如果是这样的串口屏,只能拿来作为一般的界面显示用用可以,如果将他来开发工业用监控产品,那肯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屏与AVR的距离多远?
如果比较远,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楼主:
不是远近的问题。当出现单片机或者串口屏串口损坏时,串口屏显示的数据和各种状态仍然显示正常,此种情况如何破?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串口屏作为从机的劣势就完全展现出来了
正常情况下,HMI都是要作为主站的,不停的从从机取数据。通信异常,HMI会显示通信中断。

网友A:
我是自己做一个GIf  然后一直通讯 启动  一旦通讯中断 GIF就不再运行   就可以判断出是否掉线了

网友:
串口屏不能做超时判断吗?一段时间没有通讯就报错。

网友:
串口屏当主机就没这些问题,我一直觉得人机交互设备天生就是当主机的

楼主:
串口屏当主机,应该说可以解决此类问题。但有些功能没法实现,或者相当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屏当主机,应该说可以解决此类问题。但有些功能没法实现,或者相当困难。 ...

有哪些功能没法实现?

网友:
如果是物联屏,完全可以用lua脚本处理心跳问题,我现在是单片机每1秒写一个文本为1,lua每3秒读是否为1,否则报错(可以直接命令换报错画面)

楼主:
结帖总结:感谢大家的回帖,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提示。通过最近几天的反复调试确认,大彩串口屏应用在有RS485总线“收/发”数据(注:单片机定时1s有数据刷新)的项目中时,必须作为主机使用,且只能采用Modbus通信协议,不然,在单片机定时刷新的项目中,串口屏端没法通过密码验证进入设置界面,当然偶尔能成功。

网友:
我们开发都是通讯带校验和应答的,如果超时或者校验错误,则由主机重新发送指令

网友(2018-10-28):
引用 楼主:
不是远近的问题。当出现单片机或者串口屏串口损坏时,串口屏显示的数据和各种状态仍然显示正常,此种情况如 ...

不是吧   我的应用就没出问题过

网友:
出这问题头疼!!

网友:
串口屏电源管控起来,当通信不上时直接断电黑屏。

网友:
请问各位,这个屏支持浮点数处理吗?比如小数点的设置,0.0  0.00  0.000 等的显示和按键输入数字。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串口屏厂家的板子,他们应该解决

网友(2020-06-04):
请问你用串口屏刷新数据快吗?我用大彩的感觉刷新很慢,波特率调到最高,也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大彩串口屏本身就有一条握手指令(主机发送:EE 04 FF FC FF FF,串口屏返回:EE 55 FF FC FF FF), ...

这个算BUG,要让厂商解决。

网友:
大彩屏口串握手指令作心跳包。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做一个GIf  然后一直通讯 启动  一旦通讯中断 GIF就不再运行   就可以判断出是否掉线了 ...

这个思路好,我以前还考虑过屏断的问题。也跟大彩反应过,但是他们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