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浮充对电池的有不良影响吗

楼主(2018-08-11):
查了资料,发现电动车基本都要求转浮充后1-2小时要断电防止过充、失水。但另一方面,UPS又是处于长期浮充的,到底有什么区别,浮充对电池有影响吗。
我们的设备,不知道什么原因,用户用了一个月就不行了,按说没有用到过放,现在怀疑是充电的问题,用户一般用一半电就去充电,没充满就又用,反正一旦闲着就充电,而且星期天超过24小时浮充,发现过电池失水或者变形的情况,但不知道和充电的哪方面阶段有关。
希望有专业的大神解答下,万分感谢,困扰了很久了

楼主:
电池是铅酸电池

网友A:
发现过电池失水或者变形    充电过程温度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过电池失水或者变形    充电过程温度过高了

那什么会导致温度过高呢,温度高了怎么办呢

网友:
电压没控制好吧,如用铅酸电池的ups、消防应急灯,都是一直在线的

网友:
如果要真正做到长期浮充不出问题,第一电池肯定要优质的,第二浮充电路必须带温度检测和补偿,,严控和自动补偿浮充电压;第三最好有带意外程控,夏天的电动车电池充电,充电器大多垃圾,很容易出现热失控:充电电压不高,但是电流却激增,最后就是电池怀孕了但是现在ZF的治理就是不能在室内充电,但是高楼林立的城市,不在室内充电,去哪里?这个跟限制超标电动车治理一个德行,不去源头抓,都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长期浮充电的截止电压设置比较低

网友B:
正确的充电曲线是关键,正确设计的浮充电压比它充满截止时的电压低一点。

网友:
铅酸电池浮充使用才是最好的使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充电曲线是关键,正确设计的浮充电压比它充满截止时的电压低一点。 ...

现在设置的浮充电压是13.5V,恒压阶段是14.5V,是合理范围啊

网友:
一般铅酸在浮充时的最佳电压是2.27V/cell, 温度系数-0.004 to -0.0025V/C.
各个厂家有推荐的曲线的,当然是正规的真正做过测试的厂家,国内厂家估计没有这类自己的数据,都是抄别家的。

网友:
天气热了,充电电压应该低点

网友C:
我觉得电池大肚子或漏液不一定是浮充造成的,可能恒压阶段充电电流太大,导致剧烈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设置的浮充电压是13.5V,恒压阶段是14.5V,是合理范围啊

电池会标注浮充电压范围的,注意要有温度补偿
另外铅酸电池循环次数有限,经常充放很容易坏的

网友:
看起来是过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电池大肚子或漏液不一定是浮充造成的,可能恒压阶段充电电流太大,导致剧烈发热。。。 ...

我们也怀疑过恒压阶段,因为客户没事就充,但怀疑的是恒压阶段过长。
恒流阶段的电流逐渐减小,电压逐渐增大到14.5V,即转入恒压阶段,恒压不是不对电流控制吗,怎么减小恒压电流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也怀疑过恒压阶段,因为客户没事就充,但怀疑的是恒压阶段过长。
恒流阶段的电流逐渐减小,电压逐渐 ...

铅酸电池充满了再给电就会电解水了。就算不满,电流过大也会电解水。所以一般车用电池也就几年寿命吧。想保证寿命就得想办法了,要么就像tesla那样不充到最满放到最空,要么就pwm边充边检测电压,发现i-v曲线异常上升时就是充满了。浮充顶多从95%充到100%,但是充过头了就完蛋了。

网友:
加个温度检测,超温了,就降低充电电压或者电流,充满后,关闭充电.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电池充满了再给电就会电解水了。就算不满,电流过大也会电解水。所以一般车用电池也就几年寿命吧。想 ...

您的意思是浮充会导致失水吗,我们的电池客户用了个把月就不行了,一直没分析出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浮充会导致失水吗,我们的电池客户用了个把月就不行了,一直没分析出来原因 ...

你可以趴上去听听有没有咕嘟咕嘟声,有的话要么充电电流太大(有不析出气体的极限充电电流,厂商一般应该提供),要么充满了。

网友:
电池失水变型就是典型过充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与涓流充电电流过大,这个要限流的吧。长期过充就会大量失水然后电池端电压降低然后涓流电流变大然后恶性循环然后就是严重过充电池溶解。

网友E:
铅酸电池也有种类的。
通常汽车上用的是启动型,最佳工作条件是“ 多次+短时间+大电流“” 放电。但必须随用随充,也就是你说的浮充。
还有一类是动力电池,就是小电摩上用的,最佳工作条件是,在特定电流下持续放电到保护停止,再充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铅酸电池也有种类的。
通常汽车上用的是启动型,最佳工作条件是“ 多次+短时间+大电流“” 放电。但必须随 ...

嗯嗯,我们用的是动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