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上的仪表,总算坏光耦,一般什么问题?

楼主(2018-08-11):
    车间机器上用的一块LCR表,    用来自动测量电容. 区分良品,  奇怪的是最近几个月莫名其妙坏接口板.

    LCR的测量是通过屏蔽线接设备夹具,  然后根据测量值的偏差范围输出 3个信号,  10% 误差   20%误差   30%误差. 这个信号,接到了PLC输入口,

测量动作是由外部一个继电器控制的, 接通24V, 触发测量一次.  这个触发电源是单独的电源,串联3K3的电阻(LCR是5V输入的),和设备的另一个电源不共地,

问题来了,  触发的光耦老坏, 几天到几个月不等.  最近怀疑触发电源问题,换了独立的开关电源, 24V,3A,正品明纬.  昨晚又坏了,  光耦竟然炸开了,不解的是连LCR的电源板也坏了.

    仪表的输入输出口不是都光耦隔离的吗?  24V的电源,串了3k3的电阻, 还能把光耦炸开(顶盖飞了.),  LCR的电源板都能坏.

    仪表坏了后, 换台LCR,  机器一切正常.唯独LCR 光耦炸了, LCR电源坏了, 好像上次还有一块厂家说LCR主板都烧了.

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ESD 的问题 ?

或者差模?

楼主:
刚才我又串联了2.7K电阻上去,   现在是2.7K + 3.3K + 300  接光耦电源了.

网友:
会不会是浪涌电压造成的呢,继电器线圈有续流二极管吗?检查一下直流电源供电系统内是否有大的电感。有的话加续流二极管,和压敏电阻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高压!

网友A:
炸掉  应该不太会是 LED 这头  问题可能在关电三极管那边

楼主:
我综合回复下楼上:  测量开始的信号是单独的24V电源供电, 经过继电器触点控制,串联了3.3K + 300 电阻接到光耦正极, 没有其他回路.  只有万用表 没有示波器啊.  我觉得光耦不是隔离的吗,为啥24V串联了3.3K还能那么大能量.  关键是LCR坏了电源也没坏;

网友:
光耦上输入反相并个二极管吧 你看看你的24v电源上电和下电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掉  应该不太会是 LED 这头  问题可能在关电三极管那边

我也觉得是内部的问题, 但是不清楚LCR里面的电路. 按理说隔离的不会那么大能量炸开光耦啊.

网友:
炸裂开的话,肯定不是ESD可以造成的。

网友:
你没有图纸,语言表达也不清楚,无法分析、判断。

网友:
重复发帖删除。

网友:
接地不良?有感应电串进信号线

网友:
画个电路图表示一下,光说不明白

网友:
无图无真相,LCR是谁家的,是德?同惠?台仪?LCR说明书里都会告诉你怎么用

网友:
LCR  和外部的辅助都不要用开关电源,两个开关电源之间有可能有很高的电压;
另外想下有没有其它的可能存在高压,高频,静电之类的

网友:
电流过大,1、2脚或3、4脚电流过大

楼主:
LCR表 说明书的接口图

楼主:
接口15PIN,  1,2,3接PLC输入口, 4,5,6短接也接PLC输入口,    11通过继电器常开触点接到24V电源负极,12串联3K3电阻接24V电源正极,  继电器是用来控制LCR开始测量, 就这个光耦爆炸, 而且几周到一个月不等.  以前损坏的现象有  光耦板坏, LCR的CPU板坏,  LCR电源板坏,

楼主:
经理这次不愿意了,说可能机器线路老化了, 让我把机器的线路全部换新的,或者把机器的整个控制部分重新做新的换了.  由于这样干,工程太. 这次,我自己做了个小板,  上面用几个光耦将LCR和机器完全隔离,  就是说,除了电源线连着机器,没有其他连接了.   希望不会出问题.

网友:
光耦也有隔离的最大电压的限制啊超了就要烧。可以在两个地之间接一个高压瓷片电容消除高频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