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的USB接口电路的三极管是必须的?

楼主(2018-08-11):
这个三极管不用怎么能让它复位 。 Jlink ob没有这个。

网友:
直接接一个IO就可以了

网友A:
加这个三级管只是让这个USB设备具备了重新枚举的功能,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重新被电脑识别。你要是只是用USB简单的通信,一般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这个三级管只是让这个USB设备具备了重新枚举的功能,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重新被电脑识别。你要是只是用USB简 ...

没有它,不能重新枚举,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
拔了重插就行了

网友:
USB上的这个1.5K电阻是这样的,当插上USB的时候,主机会检测DP+DP-上的电压来确定是是否有插上,所以加上三极管控制1.5K的电阻,用于模拟插拔而不用真正的插拔,直接用IO口可以的,平时提时候3.3V高,然后模拟插拔的时候记得用:高阻态模拟断开。

网友:
Mark. 之前做板没加这个,导致每次bootloader完usb都没法识别

网友:
7楼的问题我也遇到了

网友B:
这个三极管画错了吧。应该用pnp管吧。
原理6楼讲得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画错了吧。应该用pnp管吧。
原理6楼讲得清楚了。

为啥只能用pnp的?

网友:
不是必须的。

网友:
有这个可以实现二次枚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啥只能用pnp的?

用npn管 和用一个二极管有区别吗。输出电平就是mcu 的io口高电平减0.7V 。
用PNP就能 输出和电源一样高的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npn管 和用一个二极管有区别吗。输出电平就是mcu 的io口高电平减0.7V 。
用PNP就能 输出和电源一样高的 ...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我看很多IO口驱动蜂鸣器也是用的这样的NPN管子,电路和这个USB口数据口上拉这块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我看很多IO口驱动蜂鸣器也是用的这样的NPN管子,电路和这个USB口数据口上拉这块差不多 ...

如果说usb口上用NPN管因为电流小电压无所谓还能马马虎虎用的话。那驱动蜂鸣器那就需要你去看看模电的书了。NPN管发射极一定比基极电压低0.7v,除非有意为之。不然三极管处于放大态,而不是开关状态。建议你拿实际电路测测。

网友:
没有可能是内部有上拉,ST的新款MCU,比如F072后面出的,内部带1.5K上拉,不需要外接

网友:
用于高速 低速 识别的吧!

网友(2018-09-27):
引用 网友D:
不是必须的,可以去掉,3.3V直接接在1.5K的电阻上,单片机启动的时候,控制USB_DP模拟一下插拔动作。 ...

确实发现不是必须的,在USB开始前把D+拉低一小段时间也行。

//Reset the USB interface on generic boards - developed by Victor PV
gpio_set_mode(PIN_MAP[PA12].gpio_device, PIN_MAP[PA12].gpio_bit, GPIO_OUTPUT_PP);
gpio_write_bit(PIN_MAP[PA12].gpio_device, PIN_MAP[PA12].gpio_bit,0);

for(volatile unsigned int i=0;i<512;i++);// Only small delay seems to be needed, and USB pins will get configured in Serial.begin
gpio_set_mode(PIN_MAP[PA12].gpio_device, PIN_MAP[PA12].gpio_bit, GPIO_INPUT_FLOATING);

网友:
可以不用。
7、8楼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在bootloader那里花太多的时间了吧?其实也可以在bootloader里面初始花一下USB
至少我使用bootloader加载app,在app里面使用usb正常

网友:
两个1.5k电阻串联也可以,控制逻辑跟PNP管子的电路是反的。

网友:
不是必须的,直接IO控制也可以的

网友(2020-12-02):
STM32F070 就内置了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