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2V升24V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8-08-11):
最近公司设备里要装个升压模块,电池的12V升24V,用电功耗大概20W不到。上淘宝看了一圈看到有模块号称效率96%,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之前看明纬电源说明书也才84%-89%。

网友A:
同步boost的确可以做到98%的效率,但是我们一般用的肖特基没那么夸张,可以计算在24v 1a下肖特基压降约0.5v,换算下来整体功率损耗约0.7w~1w左右,效率约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boost的确可以做到98%的效率,但是我们一般用的肖特基没那么夸张,可以计算在24v 1a下肖特基压降约0.5 ...

哦,谢谢解惑。不知道这种电路的纹波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解惑。不知道这种电路的纹波怎么样

有个1uf的mlcc就能降到空载50mv,满载200mv轻,毕竟你电压太高。

网友:
超高97%效率DC-DC 同步升压,小体积90W车充
LM5122+IRFH8318
DC输入:10-14V
DC输出:19V-90W

http://bbs.21dianyuan.com/thread-183597-1-1.html

网友B:
楼主的升压板那里买的 我找一圈没有找到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升压板那里买的 我找一圈没有找到一样的?

某宝,dcmwx

网友:
高压AC-DC的效率跟低压DC-DC没法比的。

网友:
升压效率可以做很高98%都不是问题

网友C:
有无2.2~3.6升到3.9@0.8A的高效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无2.2~3.6升到3.9@0.8A的高效率的?

TPS61093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