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PCB地线这样画是为了屏蔽吗,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8-08-11):
PCB地线这样画是为了屏蔽吗,有什么好处,03的两个元件应该放什么,不放和放了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外壳地与板子地,估计是加阻容,一电阻,一电容

网友A:
这个layout 是不是 错了。

正确的是 ,4个 螺丝孔 为 PE , 然后 和 内部  mcu的  gnd ,    然后  gnd 和 pe的 关系是  一个电阻 和 一个 安规电容

网友B:
做EMC和EMI时你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layout 是不是 错了。

正确的是 ,4个 螺丝孔 为 PE , 然后 和 内部  mcu的  gnd ,    然后  gnd 和 ...

电容电阻一般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EMC和EMI时你就知道了

请教,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电阻一般什么参数?

有点忘记了。。。。之前看过 老工程师 都是这样设计的。。。。

参数好像是  几十欧姆  +   高压 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ayout 是不是 错了。

正确的是 ,4个 螺丝孔 为 PE , 然后 和 内部  mcu的  gnd ,    然后  gnd 和 ...

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图的功能左半部是模拟运放部分,采AD的,右边是数字部分,单片机的AGND连接在左边,DGND连在右边,然后DGND通过上图3的两个小贴片电阻电容到PE,这四个孔是不是都应该像右上角的那个一样连接到一起呢,电阻电容选型1M和102(或103)/2KV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layout 是不是 错了。

正确的是 ,4个 螺丝孔 为 PE , 然后 和 内部  mcu的  gnd ,    然后  gnd 和 ...

正解~~~~

网友D:
大C 的屏  后面

貌似薄膜电容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C 的屏  后面

貌似薄膜电容更好些

这个经典,接PE的阻容参数一般选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C 的屏  后面

貌似薄膜电容更好些

这个是迪文的屏,背部用0欧电阻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C 的屏  后面

貌似薄膜电容更好些

好像没看到PE接地点啊,这样悬空有什么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