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5mm pitch BGA如何扇出以及布线

楼主(2018-08-11):
最近在画一个板子,其中有个BGA间距0.5mm(OV9281),这种情况好像没法扇出了,因为间距太小,查了网上有的说使用盘中孔的方式等方式,不是太懂呀,有没有人遇到这种BGA设计?求指导,谢谢

网友:
可以散出的 , 过孔搞8MIL钻孔,外径11MIL , 间距搞4MIL , 收费只比普通板子贵50%左右。
顶层是没法走线了,除了最外圈,其余都只能从过孔出来

网友A:
盘中孔就是,焊盘中间打过孔,做出来后让PCB厂做盘中孔工艺,会用铜把焊盘中间的孔堵上,这样焊盘还是焊盘,也达到了引出线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中孔就是,焊盘中间打过孔,做出来后让PCB厂做盘中孔工艺,会用铜把焊盘中间的孔堵上,这样焊盘还是焊盘 ...

封装焊盘是0.22mm的,如果打盘中孔0.2mm的话,是不是焊盘就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焊盘是0.22mm的,如果打盘中孔0.2mm的话,是不是焊盘就挂了

可以打0.1的,但是你要提前跟PCB厂沟通,按照他们推荐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0.1的,但是你要提前跟PCB厂沟通,按照他们推荐的来

板厂说最小0.2的孔

网友:
换板厂

找可以做激光孔的

网友B:
盤中孔機械鑽孔一般最小能做 0.15mm;而激光 0.1mm 的微孔只能是半盲孔,只能連接頂層和最接近頂層的內層,通常會很難扇出,電源都連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盤中孔機械鑽孔一般最小能做 0.15mm;而激光 0.1mm 的微孔只能是半盲孔,只能連接頂層和最接近頂層的內層, ...

所以说有点难搞哎

网友:
先找板厂沟通工艺吧

网友:
已經說了 盤中孔機械鑽孔做 0.15mm 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