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 DMA PWM驱动WS2812没波形输出

楼主(2018-08-11):
单片机用的是 STM32F103RET6,WS2812接在PA8,打算用TIM1_CH1控制。程序如下,结果是死活没反应。。。求助做过的坛友

#ifndef __BPS_WS2812_PWM_H
#define __BPS_WS2812_PWM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TIMER_PERIOD                                                                                90//(TIMER_CLOCK_FREQ / WS2812_FREQ)
#define LED_NUMBER                                                                                        (4)
#define LED_BUFFER_SIZE                                                                                (LED_NUMBER * 24)
#define WS2812_0                                                                                        (TIMER_PERIOD / 3)
#define WS2812_1                                                                                        (TIMER_PERIOD * 2 / 3)

void WS2812_Init (void);
void WS2812_SetOneColor ( uint8_t index, uint8_t RED, uint8_t GREEN, uint8_t BLUE );
void WS2812_SetWholeColor(uint8_t red, uint8_t green, uint8_t blue);
void WS2812_Update (void);

#endif /* __BPS_WS2812_PWM_H */

#include "yylGlobals.h"

volatile  uint8_t LEDbuffer[LED_BUFFER_SIZE]={0};

void WS2812_Init_buffers(void)
{
        uint16_t i;
        for(i=0;i<LED_BUFFER_SIZE;i++)
        {
                LEDbuffer[i] = 0;
        }
}
/*************************************************************
* 函 数 名 : WS2812_Init
* 函数描述 : 初始化
* 返 回 值 : none
* 输入参数 : none
* 输出参数 : none

*************************************************************/

void WS2812_Init (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WS2812_Init_buffer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TIMER_PERIOD - 1;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Init( TIM1,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 );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1Init( TIM1, &TIM_OC_InitStructure );

        TIM_CtrlPWMOutputs( TIM1, ENABLE );

        TIM_OC1PreloadConfig( 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ARRPreloadConfig( TIM1, ENABLE );

        TIM_CCxCmd( 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
//        TIM_Cmd( TIM1,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LED_BUFFER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CCR1;//0x40012C00 - 0x40012FFF TIM1定时器  TIMx_CCR1偏移0x034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LED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2 = MEM -> DR */

        TIM_CCxCmd( 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
//        TIM_Cmd( TIM1, ENABLE );
        DMA_Cmd ( DMA1_Channel2, DISABLE );
//        TIM_DMACmd(TIM1,TIM_DMA_Update, ENABLE);
}

/*************************************************************
* 函 数 名 : WS2812_update
* 函数描述 : DMA发送数据
* 输入参数 : none
* 输出参数 : none
* 返 回 值 : none
*************************************************************/

void WS2812_Update (void)
{
        TIM_Cmd ( TIM1, DISABLE );
        DMA_Cmd ( DMA1_Channel2, DISABLE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2);
        DMA_SetCurrDataCounter ( DMA1_Channel2, LED_BUFFER_SIZE );
        DMA_Cmd ( DMA1_Channel2, ENABLE );
        TIM_Cmd ( TIM1, ENABLE );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2);
//        DMA_SetCurrDataCounter ( DMA1_Channel2, LED_BUFFER_SIZE );
//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

/*************************************************************
* 函 数 名 : SetLedColor
* 函数描述 : 设置某一盏LED颜色
* 输入参数 : index  需要点亮的LED序号(第一盏、第二盏.....)
* 输出参数 : none
* 返 回 值 : none
*************************************************************/

void WS2812_SetOneColor ( uint8_t index, uint8_t RED, uint8_t GREEN, uint8_t BLUE )
{
    uint8_t tempBuffer[24] = {0};
    uint8_t i;

    for ( i = 0; i < 8; i++ ) // GREEN data
        tempBuffer[i] = ( ( GREEN << i ) & 0x80 ) ? WS2812_1 : WS2812_0;

    for ( i = 0; i < 8; i++ ) // RED
        tempBuffer[8 + i] = ( ( RED << i ) & 0x80 ) ? WS2812_1 : WS2812_0;

    for ( i = 0; i < 8; i++ ) // BLUE
        tempBuffer[16 + i] = ( ( BLUE << i ) & 0x80 ) ? WS2812_1 : WS2812_0;

    for ( i = 0; i < 24; i++ )
        LEDbuffer[index * 24 + i] = tempBuffer[i];
}

void WS2812_SetWholeColor(uint8_t red, uint8_t green, uint8_t blue)
{
        uint16_t i;
        for ( i = 0; i < LED_NUMBER; i++ )
                WS2812_SetOneColor ( i, red, green, blue );
}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END OF FILE************/

网友A: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CCR1;
取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CCR1;
取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CCR1));//0x40012C00 - 0x40012FFF TIM1定时器  TIMx_CCR1偏移0x034

还是没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CCR1));//0x40012C00 - 0x40012FFF TIM ...

TIM_DMACmd() 这个函数需要使用

1,检查时钟,检查外设的寄存器配置
2,TIM输出固定脉冲检查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_DMACmd() 这个函数需要使用

1,检查时钟,检查外设的寄存器配置

非常感谢回复!
TIM_DMACmd() 这个用了,有波形输出,但只是一个大概6~8uS的方波(一直在这个范围动),无其他波形。

网友A:
思路不对吧
想让TIM每一次CC事件触发DMA传输一个数据到CCR寄存器,直到传输完N个数据为止。
想法很好,但是TIM的DMA不是这么工作的,他会一次触发之后把所有的数据连续、不停顿传输完成,根本不是你预计的那样

咦,之前调试SPI的也是你,还准备推荐SPI,翻到之前的帖子发现是同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对吧
想让TIM每一次CC事件触发DMA传输一个数据到CCR寄存器,直到传输完N个数据为止。
想法很好,但是 ...

SPI调通了,可以工作,只是一个STM32才两个SPI,SPI要其他用,所以只能用P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调通了,可以工作,只是一个STM32才两个SPI,SPI要其他用,所以只能用PWM。。。 ...

但是此路不通啊
换种思路,使用USART呢,同步模式,外部用个D触发器锁存信号,避免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的影响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波特率设置到8Mbps,一位是0.125us,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一个字节数据总共10位,1.25us
起始位置和停止位经过D触发器之后输出低电平,占用0.25us
输出0时,USART发送0xE0,高电平0.375us,低电平0.875us
输出1时,USART发送0xFE,高电平0.875us,低电平0.375us
复位信号,USART输出0x0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波特率设置到8Mbps,一位是0.125us,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一个字节数据总共10位,1.25us

我又来了。参考了网上的一些程序,修改了可以输出了,但显示出来的灯有些问题
1、每次亮11个灯,不多不少,无论怎么改。。。
2、3次一个轮回,不论怎么改。。。
3、不按颜色出,但每一次都是固定的颜色,不会变成其他颜色
麻烦大侠看看,多谢多谢!

程序如下
#include "WS2812B.h"
/* Buffer that holds one complete DMA transmission
*
* Ensure that this buffer is big enough to hold
* all data bytes that need to be sent
*
* The buffer size can be calculated as follows:
* number of LEDs * 24 bytes + 42 bytes
*
* This leaves us with a maximum string length of
* (2^16 bytes per DMA stream - 42 bytes)/24 bytes per LED = 2728 LEDs
*/
//#define TIM3_CCR3_Address 0x4000043c         // physical memory address of Timer 3 CCR1 register
//#define TIM3_CCR1_Address 0x40000434        // physical memory address of Timer 3 CCR1 register
#define TIM1_CCR1_Address 0x40012C34

#define TIMING_ONE  61
#define TIMING_ZERO 29
uint16_t LED_BYTE_Buffer[1242];
//---------------------------------------------------------------//

void Timer2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TIM2 Channel 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24000000) - 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0-1; // 800kHz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 // 800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configure DMA */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1 Channel6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_CCR1_Address;        // physical address of Timer 3 CCR1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LED_BYTE_Buffer;                // this is the buffer 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data shifted from memory to 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izeof(LED_BYTE_Buffer)/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automatically increase buffer inde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stop DMA feed after buffer size is reached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 clear DMA1 Channel 6 transfer complete flag

        DMA_ITConfig( 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

                /* TIM3 CC1 DMA Request enable */
        TIM_DMACmd(TIM1, TIM_DMA_Update,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 This function sends data bytes out to a string of WS2812s
* The first argument is a pointer to the first RGB triplet to be sent
* The seconds argument is the number of LEDs in the chain
*
* This will result in the RGB triplet passed by argument 1 being sent to
* the LED that is the furthest away from the controller (the point where
* data is injected into the chain)
*/
void WS2812_send(uint8_t (*color)[3], uint16_t len)
{
        uint8_t i;
        uint16_t memaddr;
        uint16_t buffersize;
        buffersize = (len*24)+43;        // number of bytes needed is #LEDs * 24 bytes + 42 trailing bytes
        memaddr = 0;                                // reset buffer memory index

        while (len)
        {
                for(i=0; i<8; i++) // GREEN data
                {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color[0][0]<<i) & 0x0080) ? TIMING_ONE:TIMING_ZERO;
                        memaddr++;
                }
                for(i=0; i<8; i++) // RED
                {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color[0][1]<<i) & 0x0080) ? TIMING_ONE:TIMING_ZERO;
                                memaddr++;
                }
                for(i=0; i<8; i++) // BLUE
                {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color[0][2]<<i) & 0x0080) ? TIMING_ONE:TIMING_ZERO;
                                memaddr++;
                }
                len--;
        }
//===================================================================//
//bug:最后一个周期波形不知道为什么全是高电平,故增加一个波形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color[0][2]<<8) & 0x0080) ? TIMING_ONE:TIMING_ZERO;
//===================================================================//
          memaddr++;
                while(memaddr < buffersize)
                {
                        LED_BYTE_Buffer[memaddr] = 0;
                        memaddr++;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buffersize);         // load number of bytes to be transferred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enable DMA channel 6
                TIM_Cmd(TIM1, ENABLE);                                                 // enable Timer 3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 ;         // wait until transfer complete
                TIM_Cmd(TIM1, DISABLE);         // disable Timer 3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 disable DMA channel 6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 clear DMA1 Channel 6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er2_init();

        while(1)
        {
                WS2812_send(rgb0,50);
                delay_ms(1000);
                WS2812_send(rgb4,50);
                delay_ms(1000);
                WS2812_send(rgb5,50);
                delay_ms(1000);
                WS2812_send(rgb6,50);
                delay_ms(1000);
//                for(i=0;i<53;i++)
//                {
//                        WS2812_send(&rgb1[i],8);
//                        delay_ms(50);
//                }
//                for(i=0;i<53;i++)
//                {
//                        WS2812_send(&rgb2[i],8);
//                        delay_ms(50);
//                }
//                for(i=0;i<53;i++)
//                {
//                        WS2812_send(&rgb3[i],8);
//                        delay_ms(5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此路不通啊
换种思路,使用USART呢,同步模式,外部用个D触发器锁存信号,避免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的影 ...

这个还要增加外部元件。。。还不如用SPI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来了。参考了网上的一些程序,修改了可以输出了,但显示出来的灯有些问题
1、每次亮11个灯,不多不少 ...

之前是我理解过了,确实是一次TIM事件触发一次DMA传输,跟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的搞混了
我用标准库自带例程测试是可以输出800Khz PWM,并且DMA控制占空比,不需要CPU干预
你的代码,我没办法编译,一大堆错误,还缺少文件
你该买个逻辑分析仪了

网友:
贴出我的代码参考一下吧   平台stm32f767
举例:要显示红色
        unsigned int color=0xff00;
        for(int i=0;i<24;i++)
        {
                if (color>>i & 1)
                        led[23-i] = T1;
                else
                        led[23-i] = T0;
        }
        TIM2->CR1 |= 1;
        DMA1_Stream5->CR |= 1;

网友B:
void delay_ms(volatile 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LED_Free=1;
unsigned int led[25];
//F=800KHZ
void led_init(void)
{
        TIM2->CR1 = CK_DIV | Auto_relod | TIM2_DIR;
        TIM2->DIER = 1<<14 | 1<<9 | 1<<8;
        TIM2->CCMR1 = oc1m_bit3 | OC1CE | OC1M_bit0_2 | OC1PE |\
                                                                OC1FE | CC1S;
        TIM2->CCER =         CC1P | CC1E;

        TIM2->PSC = 1-1;

        TIM2->ARR = 135;
        //TIM2->CCR2 = 135;
        TIM2->CCR1 = 0;
        //TIM2->DCR = 0x11<<8;
//        TIM2->CR1 |= CEN;

        DMA1_Stream5->CR = 3<<25 | MBURST | PBURST | PL |\
                                                                                MSIZE | PSIZE | MINC | PINC | CIRC |\
                                                                                DMA_DIR | PFCTRL | TCIE;
        DMA1_Stream5->NDTR = sizeof(led)/4;//number of data
        DMA1_Stream5->PAR = (unsigned int )&TIM2->CCR1;
        DMA1_Stream5->M0AR = (unsigned int)led;

}

void led_reset(void)
{
        for(int i=0;i<24;i++)
        {
                        led[i] = T0;
        }
        TIM2->CR1 |= 1;
        DMA1_Stream5->CR |= 1;
}

下面是头文件

#define T0 45
#define T1 75

网友:
给lz参考代码

网友C:
直接汇编驱动IO不方便多了,还剩了定时器!!
效果也不差: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1611-1-1.html

网友D:
可以参考我的贴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6533-1-1.html

网友:
确定下gpio口复用定时器pwm端口选对没,就是AF设定

网友E:
我也刚使用pwm+dma完成了8个灯的控制,首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对了没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我理解过了,确实是一次TIM事件触发一次DMA传输,跟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的搞混了
我用标准库自带例程 ...

现在可以正常控制灯了,不过有一个问题,看以下代码,
1、如果关了总中断,那灯显示完全没问题,但总中断不能关,因为我的串口在每时每刻接收数据,试过总中断关了后,会丢数据。
2、如果不关总中断,那第一个灯老是不受控制地闪烁,只是第一个灯,其他都正常。
void WS2812_Reflash(void)
{
        __set_PRIMASK(1);        //关总中断,不关中断会导致第一个灯闪烁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2, 1027);         // load number of bytes to be transferred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 enable DMA channel 6
        TIM_Cmd(TIM2, ENABLE);                                                 // enable Timer 3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 wait until transfer complete
        TIM_Cmd(TIM2, DISABLE);         // disable Timer 3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 disable DMA channel 6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2);                                 // clear DMA1 Channel 6 transfer complete flag
        __set_PRIMASK(0);        //开总中断
}

另:逻辑分析仪先不想了,公司不肯掏钱,自己又不想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elay_ms(volatile 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LED_Free=1;

感谢!我的代码配置也可以了,只是有些参数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有一点问题如楼上所说,工程也是可以编译的,如果有空不麻烦的话,帮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汇编驱动IO不方便多了,还剩了定时器!!
效果也不差: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1611-1-1.htm ...

我的板不只控制灯,还有好多东西要控制。。比如串口屏,比如U盘,比如NFC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我的贴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6533-1-1.html

也有下载看了,只是水平低,不大看得明白。也不知道怎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使用pwm+dma完成了8个灯的控制,首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对了没先。

现在我也可以控制灯了,41个灯也可以,就是开了中断会对第一个有影响,看楼上的楼上的楼上。。。有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正常控制灯了,不过有一个问题,看以下代码,
1、如果关了总中断,那灯显示完全没问题,但总中 ...

没逻辑分析仪纯粹就是试程序了

即使要关中断,也是在DMA传输完成之后关
另外DMA传输完成的时候TIM的最后一个周期还没有发送完成,可以添加一个空白的周期输出低电平,复位
TIM不需要每一次都停止,输出低电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逻辑分析仪纯粹就是试程序了

即使要关中断,也是在DMA传输完成之后关

真是非常感谢你!谢谢!

确实在试程序。不关中断,初始化时打开定时器(TIM_Cmd(TIM2, ENABLE); )之后不停止,第一个灯不闪烁了,不过还是有一点不稳定,有时候前16个灯会闪烁(输出两种颜色,比如红色和绿色一起,绿色和蓝色一起,单色就没闪烁)
另外,对于这句不是很了解:DMA传输完成的时候TIM的最后一个周期还没有发送完成,可以添加一个空白的周期输出低电平,复位 ,怎样添加一个空白周期输出,怎样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非常感谢你!谢谢!

确实在试程序。不关中断,初始化时打开定时器(TIM_Cmd(TIM2, ENABLE); )之后 ...

DMA额外多传输1-2个数据,内容是0,定时器输出低电平,对于WS2812而言是复位信号

楼主(2018-09-15):
引用 网友A:
DMA额外多传输1-2个数据,内容是0,定时器输出低电平,对于WS2812而言是复位信号 ...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后来一个不经意改了一下低电平(0)和高电平(1)的比例(#define TIMING_ONE  60 和 #define TIMING_ZERO 25),就没问题的。。估计之前刚好在临界值,导致第一个灯不大行。现在测试已经OK,程序如下

#include "WS2812B.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usart2.h"
/* Buffer that holds one complete DMA transmission
*
* Ensure that this buffer is big enough to hold
* all data bytes that need to be sent
*
* The buffer size can be calculated as follows:
* number of LEDs * 24 bytes + 42 bytes
*
* This leaves us with a maximum string length of
* (2^16 bytes per DMA stream - 42 bytes)/24 bytes per LED = 2728 LEDs
*/
//#define TIM3_CCR3_Address 0x4000043c         // physical memory address of Timer 3 CCR1 register
//#define TIM3_CCR1_Address 0x40000434        // physical memory address of Timer 3 CCR1 register
#define TIM2_CCR1_Address 0x40000034

#define TIMING_ONE  60
#define TIMING_ZERO 25

#define LED_MIDNUM                25
#define LED_OUTNUM                16
#define LED_SUMNUM                (LED_MIDNUM + LED_OUTNUM)
#define LED_BUFFSIZE        LED_SUMNUM*24+42

uint16_t LED_BYTE_Buffer[LED_BUFFSIZE];
//---------------------------------------------------------------//

uint16_t numMid = 60;
uint16_t patternMid = 1;
uint16_t patternOut = 1;
uint16_t speedMid = 20;
uint16_t speedOut = 20;

uint8_t ledMode = 0;
uint8_t sbtState = 0;
uint8_t sbtStateBack = 0;
uint8_t err = 0;
uint8_t isWin = 0;

const uint8_t rgb0[][3] = {0x00,0x00,0x00};
const uint8_t rgbr[][3] = {0xff,0x00,0x00};

/*********************************** 外圈花样定义 *************************************/
const uint8_t rgbO_Mono[][3] =        //r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r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g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g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b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b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

const uint8_t rgbO_Move[][3] =        //r6
                                                                {{0xff,0x00,0x00},{0xf0,0x00,0x00},{0xe1,0x00,0x00},{0xd2,0x00,0x00}
                                                                ,{0xc3,0x00,0x00},{0xb4,0x00,0x00},{0xa5,0x00,0x00},{0x96,0x00,0x00}
                                                                ,{0x87,0x00,0x00},{0x78,0x00,0x00},{0x69,0x00,0x00},{0x5a,0x00,0x00}
                                                                ,{0x4b,0x00,0x00},{0x3c,0x00,0x00},{0x2d,0x00,0x00},{0x1e,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f0,0x00},{0x00,0xe1,0x00},{0x00,0xd2,0x00}
                                                                ,{0x00,0xc3,0x00},{0x00,0xb4,0x00},{0x00,0xa5,0x00},{0x00,0x96,0x00}
                                                                ,{0x00,0x87,0x00},{0x00,0x78,0x00},{0x00,0x69,0x00},{0x00,0x5a,0x00}
                                                                ,{0x00,0x4b,0x00},{0x00,0x3c,0x00},{0x00,0x2d,0x00},{0x00,0x1e,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f0},{0x00,0x00,0xe1},{0x00,0x00,0xd2}
                                                                ,{0x00,0x00,0xc3},{0x00,0x00,0xb4},{0x00,0x00,0xa5},{0x00,0x00,0x96}
                                                                ,{0x00,0x00,0x87},{0x00,0x00,0x78},{0x00,0x00,0x69},{0x00,0x00,0x5a}
                                                                ,{0x00,0x00,0x4b},{0x00,0x00,0x3c},{0x00,0x00,0x2d},{0x00,0x00,0x1e}
                                                                };

/*********************************** 中间花样定义 *************************************/
//数字0~9
const uint8_t rgbM_Num[][3] =        //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1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3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4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5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6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7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8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9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

const uint8_t rgbM_Pattern1[][3] =        //花样1   内向外扩散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55,0x55,0x5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55,0x55,0x55},{0x00,0x00,0x00},{0x55,0x55,0x55},{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0x55,0x55,0x5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55,0x55,0x55}
                                                                ,{0x55,0x55,0x5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55,0x55,0x55}
                                                                ,{0x55,0x55,0x5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55,0x55,0x55}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r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r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r
                                                                ,{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
                                                                        //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g
                                                                ,{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
                                                                        //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b
                                                                ,{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ff}
                                                                };

/************************** 底层初始化 ******************************************/
void Timer2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TIM2 Channel 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24000000) - 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0-1; // 800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DMA */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1 Channel6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2_CCR1_Address;        // physical address of Timer 3 CCR1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LED_BYTE_Buffer;                // this is the buffer 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data shifted from memory to 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LED_BUFF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automatically increase buffer inde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stop DMA feed after buffer size is reached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 TIM3 CC1 DMA Request enable */
        TIM_DMACmd(TIM2, TIM_DMA_Update, ENABLE);
}

/* This function sends data bytes out to a string of WS2812s
* The first argument is a pointer to the first RGB triplet to be sent
* The seconds argument is the number of LEDs in the chain
*
* This will result in the RGB triplet passed by argument 1 being sent to
* the LED that is the furthest away from the controller (the point where
* data is injected into the chain)
*/

void WS2812_Reflash(void)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2, LED_BUFFSIZE);         // load number of bytes to be transferred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 enable DMA channel 6
        TIM_Cmd(TIM2, ENABLE);                                                 // enable Timer 3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 wait until transfer complete
        TIM_Cmd(TIM2, DISABLE);         // disable Timer 3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 disable DMA channel 6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2);                                 // clear DMA1 Channel 6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void WS2812_SetOne(const uint8_t (*color)[3],uint16_t index)
{
        uint16_t tempBuffer[24] = {0};
    uint16_t i;

//        for ( i = 0; i < 1027; i++ ) // GREEN data
//        LED_BYTE_Buffer[i] = TIMING_ZERO;

    for ( i = 0; i < 8; i++ ) // GREEN data
        tempBuffer[i] = ( ( color[0][1] << i ) & 0x0080 ) ? TIMING_ONE : TIMING_ZERO;

    for ( i = 0; i < 8; i++ ) // RED
        tempBuffer[8 + i] = ( ( color[0][0] << i ) & 0x0080 ) ? TIMING_ONE : TIMING_ZERO;

    for ( i = 0; i < 8; i++ ) // BLUE
        tempBuffer[16 + i] = ( ( color[0][2] << i ) & 0x0080 ) ? TIMING_ONE : TIMING_ZERO;

        for ( i = 0; i < 24; i++ )
        LED_BYTE_Buffer[index * 24 + i] = tempBuffer[i];
}

/*********************** 中间25个灯 花样 ********************************/
/*********************** 显示0~9 ********************************/

uint8_t WS2812_MiddleNum(uint16_t num)
{
        static uint16_t tim = 0;
        uint16_t i;

        if(num>9) return 0;        //只显示0~9

        if(++tim<speedMid) return 0;
        tim = 0;

        for(i=0;i<LED_MIDNUM;i++)
        {
                WS2812_SetOne(&rgbM_Num[num*LED_MIDNUM+i],i+LED_OUTNUM);
        }
        return 1;
}

/*********************** 显示花样 ********************************/
void WS2812_Mid_Mode1(void)
{
        static uint8_t dex = 0;
        static uint16_t color = 0;
        uint16_t i;

        if(++dex>2)
        {
                dex = 0;
                if(++color>3) color = 0;
        }
        for(i=0;i<LED_MIDNUM;i++)
                WS2812_SetOne(&rgbM_Pattern1[(color*3+dex)*LED_MIDNUM+i],i+LED_OUTNUM);

}

uint8_t WS2812_MiddlePattern(uint16_t pat)
{
        static uint16_t tim = 0;
        uint16_t i;

        if(++tim<speedMid) return 0;
        tim = 0;

        switch(pat)
        {
                case 1:
                        WS2812_Mid_Mode1();
                        break;
                default:
                        for(i=0;i<LED_MIDNUM;i++)
                        {
                                WS2812_SetOne(rgb0,i+LED_OUTNUM);
                        }
                        break;
        }
        return 1;
}

/*********************** 外圈16个灯 花样 ********************************/
/*********************** 显示花样 ********************************/

//const uint8_t rgbO_Move[][3] =        //r6
//                                                                {{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ff,0x00,0x00}
//                                                                ,{0x00,0xf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void WS2812_Out_Mode1(void)    //间隔闪烁
{
        static uint8_t dex = 0;
        static uint16_t color = 0;
        uint16_t i;
        if(++dex>1)
        {
                dex = 0;
                if(++color>2) color = 0;
        }
        for(i=0;i<LED_OUTNUM;i++)
                WS2812_SetOne(&rgbO_Mono[(color*2+dex)*LED_OUTNUM+i],i);
}

void WS2812_Out_Mode2(void)    //向左旋转
{
        static uint8_t Q=0; //每一次进来时的起点
        int i,R=Q;
        static uint8_t dex = 0;
        for(i=0;i<LED_OUTNUM;i++){
                WS2812_SetOne(&rgbO_Move[dex*LED_OUTNUM+R],i);
                if(++R>=LED_OUTNUM)R=0; //环形
        }
        if(++Q>=LED_OUTNUM)
        {
                Q=0; //起点移动
                if(++dex>2) dex = 0;
        }
}

uint8_t WS2812_OutPattern(uint16_t pat)
{
        static uint16_t tim = 0;
        uint16_t i;

        if(++tim<speedOut) return 0;
        tim = 0;

        switch(pat)
        {
                case 1:
                        WS2812_Out_Mode1();
                        break;
                case 2:
                        WS2812_Out_Mode2();
                        break;
                default:
                        for(i=0;i<LED_OUTNUM;i++)
                        {
                                WS2812_SetOne(rgb0,i);
                        }
                        break;
        }
        return 1;
}

/************************* 空闲 呼吸灯***********************************/
const uint8_t LED_Table_Breath[100]={        1,1,1,1,1,1,1,2,2,2,
                                                                                2,2,2,2,2,2,3,3,3,3,
                                                                                3,3,4,4,4,4,4,5,5,5,
                                                                                6,6,6,7,7,7,8,8,9,9,
                                                                                10,10,11,11,12,13,14,14,15,16,
                                                                                17,18,19,20,21,22,24,25,26,28,
                                                                                29,31,33,35,37,39,41,43,46,48,
                                                                                51,54,57,60,64,67,71,75,80,84,
                                                                                89,94,99,105,111,117,124,131,139,147,
                                                                                155,164,173,183,193,204,216,228,241,255};
uint8_t WS2812_IdlePattern(void)
{
        static uint16_t tim = 0;
        static uint16_t color = 0;
        static uint16_t tabDex = 0;
        uint8_t rgbTemp[1][3];
        uint16_t i = 0;

        if(++tim<5)         return 0;
        tim = 0;

        if(color==0)
        {
                rgbTemp[0][0] = LED_Table_Breath[tabDex];
                rgbTemp[0][1] = 255 - LED_Table_Breath[tabDex];;
                rgbTemp[0][2] = 0;
        }
        else if(color==1)
        {
                rgbTemp[0][0] = 255 - LED_Table_Breath[tabDex];;
                rgbTemp[0][1] = 0;
                rgbTemp[0][2] = LED_Table_Breath[tabDex];

        }
        else
        {
                rgbTemp[0][0] = 0;
                rgbTemp[0][1] = LED_Table_Breath[tabDex];
                rgbTemp[0][2] = 255 - LED_Table_Breath[tabDex];
        }

        for(i=0;i<LED_SUMNUM;i++)
        {
                WS2812_SetOne(rgbTemp,i);
        }
        if(++tabDex>=100)
        {
                tabDex = 0;
                if(++color>2) color = 0;
        }
        return 1;
}

/************************* 移动 动作***********************************/
uint8_t  WS2812_MovePattern(void)
{
        static uint16_t tim = 0;

        if(++tim<15)         return 0;
        tim = 0;

        WS2812_Out_Mode2();
        WS2812_Mid_Mode1();

        return 1;
}

/************************* 中奖 ***********************************/
uint8_t WS2812_WinPattern(void)
{
        static uint16_t tim = 0;
        if(++tim<5)         return 0;
        tim = 0;
        WS2812_Out_Mode1();
        WS2812_Mid_Mode1();
        return 1;
}

/************************* 错误 ***********************************/
uint8_t WS2812_ErrorPattern(void)
{
        static uint16_t tim = 0;
        static uint8_t dex = 0;
        uint16_t i = 0;
        if(++tim<50)         return 0;
        tim = 0;
        if(dex>0)
        {
                for(i=0;i<LED_SUMNUM;i++)
                {
                        WS2812_SetOne(rgbr,i);
                }
        }
        else
        {
                for(i=0;i<LED_SUMNUM;i++)
                {
                        WS2812_SetOne(rgb0,i);
                }
        }
        if(++dex>1) dex = 0;
        return 1;
}

/**************** 灯处理 **********************/
//uint8_t ledMode = 0;
//uint8_t sbtState = 0;
//uint8_t sbtStateBack = 0;
//uint8_t err = 0;
//uint8_t isWin = 0;
void WS2812_Process(void)
{
        uint8_t reflash = 0;

        if(err>0)
                ledMode = 3;
        else if(isWin>0)
                ledMode = 2;
        else if(sbtState>0)
                ledMode = 1;
        else
                ledMode = 0;

        switch(ledMode)
        {
                case 0:
                        if(WS2812_IdlePattern()>0)
                                reflash = 1;
                        break;
                case 1:
                        if(WS2812_MovePattern()>0)
                                reflash = 1;
                        break;
                case 2:
                        if(WS2812_WinPattern()>0)
                                reflash = 1;
                        break;
                case 3:
                        if(WS2812_ErrorPattern()>0)
                                reflash = 1;
                        break;
                default:break;
        }

        if(reflash>0)
                WS2812_Reflash();
}

网友A:
一个逻辑分析仪惹出来的麻烦
浪费的这几天工资购买一箩筐逻辑分析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逻辑分析仪惹出来的麻烦
浪费的这几天工资购买一箩筐逻辑分析仪了

确实,说得有理。大侠可否白推荐一个逻辑分析仪?

网友:
金沙滩的就很好用

网友F(2022-08-31):
引用 楼主:
SPI调通了,可以工作,只是一个STM32才两个SPI,SPI要其他用,所以只能用PWM。。。 ...

我在使用spi调试,发现 数据和数据之间超过了电平允许时间,  这样ws2812接收数据就出现了问题,

你是用spi的mosi管脚驱动的ws2812吗?

能否分享一下你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使用spi调试,发现 数据和数据之间超过了电平允许时间,  这样ws2812接收数据就出现了问题,

你是用sp ...

28楼就有。完整工程上面的楼层也有,但是有一点问题的,解决方法在28楼

网友F:
引用 楼主:
28楼就有。完整工程上面的楼层也有,但是有一点问题的,解决方法在28楼

spi 模式的还有没,我的T0H超过了380us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i 模式的还有没,我的T0H超过了380us

求助:类似WS2812b驱动的SM16703P的全彩灯驱动芯片怎样驱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5000-1-1.html

看16楼。我现在也没有之前的程序了,之前的问题好像出在用的内部晶振,改用外部8M就好了。但按理说内部设置好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