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Win10休眠无法唤醒的一个解决方法

楼主(2018-08-11):
刚买不久的惠普WIN10系统的笔记本电脑遇到了一个非常烦人的问题,Win10系统休眠后无论如何无法唤醒,只有强制关机,有时候稍微离开一会就休眠了,又得强制关机重启,对硬盘对自己的心情都产生不好的影响,特别是有强迫症。
问题的具体表现如下:
1、电脑一段时间不使用后自动进入休眠,无法唤醒。
2、有时候要离开一下,习惯性短按电源开机键后,进入休眠同样无法唤醒。

按照网上的一些方法尝试后无法解决问题,联系惠普服务工程师让恢复系统,很繁琐。偶然看到一篇文章说这种问题可能是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 设备驱动和系统不兼容或者配合环节的问题导致,文章建议只能禁止该设备即使更换驱动版本也无法解决。经过尝试终于解决该问题,解决办法如下:
1、首先禁止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设备,然后进入休眠模式,看能否正常唤醒。(如果能唤醒就说明该驱动确实有问题)
2、接下来卸载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当前驱动,下载“驱动人生”,安装最新的公版驱动。(之前有问题的驱动版本为V11.xx,最新正常的驱动版本为V12.0)
3、然后再测试该问题是否解决。
经过实测,通过这种方法我的电脑已经解决该问题,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尝试通过这种方法去解决。

网友A:
不错不错,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的

你那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不错,我台式机升级win10后也是这样,偶尔会不能开机,到时候试试

网友: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华硕电脑也是这个问题一两年了,最近好像比较少或没有出现。win10就是不完善,还需要补丁一段时间才能完美

网友:
回头试一下看我的那个本本休眠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网友C:
我的问题正好相反,不能休眠不能睡眠,点了休眠睡眠几秒钟屏幕就又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正好相反,不能休眠不能睡眠,点了休眠睡眠几秒钟屏幕就又亮了

有软件阻止,找找看是哪个,看看事件中有没有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硕电脑也是这个问题一两年了,最近好像比较少或没有出现。win10就是不完善,还需要补丁一段时间才能 ...

对Win10的小问题不断,之前还碰到无法识别苹果手机考照片的问题,以及一系列权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正好相反,不能休眠不能睡眠,点了休眠睡眠几秒钟屏幕就又亮了

这个问题,用Win10以来倒没有碰到过,看看是不是有软件或者事件把系统唤醒了。

网友:
唤醒不了的可以试试

当前电源计划里面还原默认值

楼主:
本以为通过上述方法解决休眠无法唤醒问题后就不会再出现了,今天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第一次复现该问题的现象为:
1、电脑无操作几分钟后电脑屏幕熄灭。
2、点击鼠标,Windows系统发出“咚咚”声,但是无法唤醒。
3、紧接着电脑蓝屏,然后马上就关机了。

再次开机,让电脑进入休眠,依然无法唤醒。强制关机重启后,按照上述的方法禁用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 设备,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然后下载Windows蓝屏DMP文件分析工具Debugging Tools,分析系统MEMORY.DMP记录文件。在Bugcheck Analysis 分析栏,指出问题可能是UsbHub3.sys造成。由于一直在使用USB3.0 HUB,就怀疑问题和HUB有关,然后拔出3.0HUB让鼠标直接插在电脑机身USB口上,再次让电脑进入休眠模式,这次能够正常唤醒。再次把鼠标插在USB3.0 HUB上使用,让电脑进入休眠,问题又出现。所以问题就和USB3.0 HUB有关了,具体是HUB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就没有再具体分析下去了,应该还是驱动的兼容性问题。

所以Win10如果出现蓝屏的话,可用通过这个方法去分析系统MEMORY.DMP记录文件,看能不能找到蓝屏的原因,然后去排除问题。

网友D:
公司配的小米的,偶尔发生,
版本是:11.7.0.1045
懒得整,直接不得休眠,不灭屏。

网友E:
上驱动人生下?这种第三方网站的还是算了吧。
intel网站自己也有针对intel的驱动检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驱动人生下?这种第三方网站的还是算了吧。
intel网站自己也有针对intel的驱动检测程序。 ...

确实 这种软件是比较烂 能找到官方网站的驱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配的小米的,偶尔发生,
版本是:11.7.0.1045
懒得整,直接不得休眠,不灭屏。 ...

有强迫症,没办法,自己刚买的电脑希望它一切正常心里才舒服,爱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强迫症,没办法,自己刚买的电脑希望它一切正常心里才舒服,爱折腾。 ...

公司的电脑配置般般,而且现在都预装WIN10,都是不好搭配。而且权限受限,真的是懒的搭理MIS那帮人。

如果是自己的电脑,另当回事了。怎么喜欢怎么来。肯定折腾的舒舒服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正好相反,不能休眠不能睡眠,点了休眠睡眠几秒钟屏幕就又亮了

我的台式机是经常莫明奇妙被唤醒,特别是电源波动时,比如打开或关闭电风扇等感性负载的电器时,电脑就很容易被唤醒,BIOS设来设去都解决不了,家里和公司电脑都这样,Win7 Win10都这样。后来搞烦了我直接给它写一个循环shutdown -h 倒计时的bat,设个快捷键,关机的时候直接运行,正常开机需要输入n退出循环,否则超时再次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