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ESD器件内部结构阳极对阳极、阴极对阴极问题

楼主(2018-08-13):
双向ESD器件内部结构,有的是阳极对阳极,有的是阴极对阴极。
查看君耀的规格书,不同的器件除了截至电压值有区别外,两种内部结构不同,功率标注方法有区别:一种是标注电流,一种标注功率,还有其他区别吗?

网友:
顶一下,期待大神解惑。

网友:
第一种叫欠导通,第二种叫预导通。第一种带来的结电容低,多用于高频高速下总线防护,如USB。第二种容量大,电容高,多用于对速度不敏感如低速接口保护等。

............我编不下去了,以上纯属瞎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