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负脉冲信号的斩波处理怎么做失真小

楼主(2018-08-13):
脉冲约-9V的负脉冲信号(0-2KHz),在-2.5V-0V之间干扰严重,总有小幅度的负脉冲伴随。
求高手指点,想做一个限幅电压跟随器,设一个门限阀值(如-2V或-3V,最好可微调),高于门限值的,强制为0V或门限值(如-2V);低于门限值的信号不变,跟随输出。

网友:
用正负电源供电的比较器即可

楼主:
只能做个脉冲么,真伤心,正电源端用高于-5V的负电压,会烧LM358么

网友:
一个二极管不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那是不可能的,上面的电路,实际模拟,效果都不理想

楼主:
负脉冲信号,怎么限幅。那位老大有研究,怎么调试效果也不好

网友:
限幅可以使用稳压二极管

楼主:
稳压二极管,效果不好

网友A:
先用个小变压器隔离转一下,后面你爱正爱负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个小变压器隔离转一下,后面你爱正爱负都可以了

感觉效果一般般,郁闷,业余就是业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效果一般般,郁闷,业余就是业余。

你这个图前面的整形处理没有负反馈,就没有限幅以下是跟随的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效果一般般,郁闷,业余就是业余。

好象效果没有太大变化。

楼主:
LM358输出波形滞后,怎么避免或补偿?
用LM393替代后,效果能好很多,下降沿可以做到同步触发,但下降时间较长。
求助高手指点

楼主:
波形如图所示:

楼主:
发图出错了,怎么撤消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