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上电时复位管脚出现周期性低电平求其原因

楼主(2018-08-13):
今天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TMS320F2812复位管脚会出现周期性低电平,使用的是27MHz的晶振,低电平时间大概20us,周期大概5ms。
    仔细查看2812的器件,看到对复位管脚的描述如下:
Device Reset (in) and Watchdog Reset (out).
Device reset. XRS causes the device to terminate execution.
The PC will point to the address contained at the location
0x3FFFC0. When XRS is brought to a high level, execution
begins at the location pointed to by the PC. This pin is driven
low by the DSP when a watchdog reset occurs. During
watchdog reset, the XRS pin will be driven low for the
watchdog reset duration of 512 XCLKIN cycles.
    说明XRS作输入时是复位输入,作输出时看门狗复位输出。并且在看门狗复位器件,将被拉低并持续512个XCLKIN个时钟。
     以下是看门狗的结构图,
TMS320F2812上电时复位管脚出现周期性低电平
    可以看出晶振时钟经过512分频后作为看门狗的计数器的计数时钟,计数满后将会产生512个OSCCLK时钟宽度的WDRST信号,WDRST控制三态门使XRS输出低电平。
    由此,可以推断出复位管脚会出现周期性低电平的原因是,2812系统上电(无程序)时,复位成功后,看门狗启动,当8位看门狗计数器计数满后,将会使XRS输出一个周期性的低电平(注意图中的NOTE A)。
    例如晶振为27MHz时,就将产生(1/27MHz)*512 =18.9us的低电平,周期是(1/(27MHz/512))*256 = 4.8ms.
此外给DSP供电的供电芯片767D318芯片的RESET管脚和DSP的XRS管脚连接,我查找供电芯片的手册
The TPS767D3xx features a RESET output that can be used to monitor the status of the regulator. The internal
comparator monitors the output voltage: when the output drops to 95% (typical) of its regulated value, the
RESET output transistor turns on, taking the signal low. The open-drain output requires a pullup resistor. If not
used, it can be left floating. RESET can be used to drive power-on reset circuitry or as a low-battery indicator
当检测到供电电源偏差预定输出值的95%会发生复位,经过对电源测量可排除系统供电影响。
在网上找到的几种解释:
1、DSP上电未进入FLASH,程序未启动
2、GPIO34上电时必须接高电平
3、DSP上电看门狗默认打开,软件处理不及时造成芯片一直重启。
我查了DSP芯片资料,DSP芯片的安全装置复位会造成XRS出现周期性的复位,跟安全装置有关的还有安全装置计数器和安全装置狗,但是不理解如何处理这两个功能
说的比较乱,总得来说是DSP下载程序时软件显示LOCK(锁定),经过排查发现XRS管脚出现周期性复位,请教这个现象的原因。

网友A:
碰到过, 是不是连不上仿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 是不是连不上仿真器了?

不是,能连上DSP,CCS下载界面显示LOCK,表示芯片被锁定了

网友A:
那不是同一问题。  我们碰到过, 类似现象,   复位引脚强上拉后 可连上仿真器,   连上后烧写一次程序后恢复正常、现象消失。
现在还在用2812?  是老设备?

网友B:
内部看门狗在运行,程序已经跑起来了,但没有喂狗,所以周期性的复位。
显示LOCK有两种,一种是编辑的时候CMD文件定义错误,让代码跑到密码区去了,记得网上有怎样变成HEX文件后,找到密码段地址,然后得到密码的方法。另一种是下载的时候出错了,写到了密码区,这种不折腾,直接换片子吧,TI原厂也不是一二下可以解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同一问题。  我们碰到过, 类似现象,   复位引脚强上拉后 可连上仿真器,   连上后烧写一次程序后恢 ...

定型产品,产品性能满足要求,性能和芯片供应稳定不会轻易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看门狗在运行,程序已经跑起来了,但没有喂狗,所以周期性的复位。
显示LOCK有两种,一种是编辑的时候C ...

不能否定是看门狗的问题,但是这种说法不能确定,我查的资料说是安全装置复位,不知道这种复位和看门狗的复位现象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门狗输出的,在2407上也碰到过

网友:
仿真器连上都话应该可以看出来吧。是不是跑

网友:
1看门狗没复位、2复位管脚坏了、3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