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EUIDE C编译器编译成汇编 在第二页1k~2k 编译jmp地址出错

楼主(2018-08-13):
义隆EUIDE C编译器编译成汇编 在第二页1k~2k 编译jmp地址出错。
我用的是义隆的372,这个MCU不带页选择位,但是确实是分两页,第一页0~1k,第二页是1k~2k。
现在就是发现在第二页编译的时候jmp地址出错了。
;if(idx > NTC_TABLE_T_FIRST)
  MOV   A, 0x28         ;'0x000487'
  SUB   A, @0x0A        ;'0x000488'
  JBC   0x03, 0         ;'0x000489'
  JMP   0x091           ;'0x00048A'
;F:\semifreezhangjun\project\6516\PRG\6516_372PRGCV1002\main.c (line 990)
;tem1_zf = 0;
  BC    0x11, 1         ;'0x00048B'
;F:\semifreezhangjun\project\6516\PRG\6516_372PRGCV1002\main.c (line 991)
;send_array[1] = idx - NTC_TABLE_T_FIRST;
  MOV   A, @0x0A        ;'0x00048C'
  SUB   A, 0x28         ;'0x00048D'
  BANK  @0x1            ;'0x00048E'
  MOV   0x21, A         ;'0x00048F'
  JMP   0x097           ;'0x000490'
;F:\semifreezhangjun\project\6516\PRG\6516_372PRGCV1002\main.c (line 995)
;tem1_zf = 1;
  BS    0x11, 1         ;'0x000491'

这边的JMP 0x091
其实应该是JMP 0x491。
这个问题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的。
还是说EUIDE需要注册码的缘故。

网友A:
唉,372是义隆最失败的芯片,仿真器,烧录器都TMD要SN,而且每台电脑上装过一个SN后,就不能装其它SN,除非重装系统。

BANK @01,就是页面切换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372是义隆最失败的芯片,仿真器,烧录器都TMD要SN,而且每台电脑上装过一个SN后,就不能装其它SN,除非 ...

还有这种坑?他别的型号有什么坑吗?

网友:
其它型号好像还好!我只用过153,173,468、734,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372是义隆最失败的芯片,仿真器,烧录器都TMD要SN,而且每台电脑上装过一个SN后,就不能装其它SN,除非 ...

感谢解答,但是BANK @01,这个是RAM的页面切换指令,我现在的问题,C编译的时候,ROM里面JMP地址出错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最后直接用汇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