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雷达的接收信号处理是什么原理,有图

楼主(2018-08-13):
后边两级运放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只知道大概是滤波作用,具体原理不清楚,
麻烦模拟大神分析下啊,多谢

网友:
带通滤波器

网友:
低通、高通、带通、带阻、状态可调滤波器

楼主:
有什么工具可以仿真的吗

网友A:
奇怪了,运放为啥是用5532,接成单电源模式工作? 咋不用358?  带宽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运放为啥是用5532,接成单电源模式工作? 咋不用358?  带宽问题么? ...

嗯,可能是358的带宽积不够,这个对失调电压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