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来的手机摄像头是否能重新运用

楼主(2018-08-13):
从手机上拆卸来下的摄像头,手机摄像头内部一般含一颗驱动+eeprom或者驱动+OTP,OTP集成在驱动里面。现在把摄像头拆下来,想自己重新LAYOUT一块板子,插上摄像头。然后板子通过mic USB或者通过手机AUX口跟手机连接,在手机上呈现摄像头拍摄数据,这样的做法是否可行?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首先,你得找到摄像头的资料。

网友B:
能啊,挂咸鱼卖个十块八块是最佳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找到摄像头的资料。

摄像头内部的芯片型号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啊,挂咸鱼卖个十块八块是最佳处理方式。

是要运用,不是要卖掉

网友C:
搞这么复杂为啥不用树莓派的或者USB摄像头?

网友D:
好像MIPI接口的摄像头多,要自己的芯片支持

网友:
电子垃圾,,,折腾它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复杂为啥不用树莓派的或者USB摄像头?

手机的摄像头体积很小,而且像素也不低。在手机里其实也是CPU从摄像头IC里读取数据,如果自己LAY板子让摄像头数据通过mic USB或者AUX口回传到手机,理论上也是可以实现在手机屏幕上呈现出来,就是实际操作没有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MIPI接口的摄像头多,要自己的芯片支持

是的,后置摄像头很多就是这种接口,它不但传数据,还能传命令,控制对焦之类的

网友E:
你说的前面都可以,有摄像头的资料就行,但是通过USB,AUX传给手机就算了吧,能那么传还要Mipi干嘛

网友:
寄存器的东东  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前面都可以,有摄像头的资料就行,但是通过USB,AUX传给手机就算了吧,能那么传还要Mipi干嘛 ...

以前用的那种电脑摄像头不就是usb接口的。还有四轴飞行器有通过wifi传视频数据回手机的,这个也做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用的那种电脑摄像头不就是usb接口的。还有四轴飞行器有通过wifi传视频数据回手机的,这个也做到了。 ...

以前电脑摄像头才多少分辨率*帧数,mipi CSI 一个通道就1G左右的速度,最大可以到1.5G,一般还不止一个lane,普通USB的速度能到多少,得上type-c了,要不就降低分辨率或者帧数,整个板子做转换不说固件开发,硬件成本跟利用摄像头的价值来比来说也不划算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电脑摄像头才多少分辨率*帧数,mipi CSI 一个通道就1G左右的速度,最大可以到1.5G,一般还不止一个la ...

请教下lane是什么意思

网友G:
过程就是找到硬件定义,找到相机DS ,总线搭对了,相机应该是RAW数据,你再做个处理,压缩出jpg。
实际上困难重重。硬件定义好找,DS估计很困难。

网友H:
搞出来了,用途还是很大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程就是找到硬件定义,找到相机DS ,总线搭对了,相机应该是RAW数据,你再做个处理,压缩出jpg。
实际上困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电脑摄像头才多少分辨率*帧数,mipi CSI 一个通道就1G左右的速度,最大可以到1.5G,一般还不止一个la ...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lane是什么意思

lane就是通道。下面是iphone6s plus的后置摄像头,MIPI数据就有4个通道,还有一个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I:
lane就是通道。下面是iphone6s plus的后置摄像头,MIPI数据就有4个通道,还有一个时钟:

多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出来了,用途还是很大的!哈哈

感觉要搞出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网友J:
用STM32能不能驱动手机上的液晶屏呢?很好奇的

网友K: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比较麻烦,一定要做的话,可以参考下面流程。
1. 找到此摄像头所属手机的主板,LAYOUT一块完全一样的PCB。
2. 采购所需元器件,焊接一块完整主板。元件量小不好采购的,可以买一个同型号成品手机拆元件用。
3. 采购屏幕、电池等附件,组装一台手机。摄像头已经有了,就不需再采购了。
4. 读出原手机固件,写入新手机。如不便读出,则自己写一套固件。
5. 开机,打开手机上的照相机程序,屏幕上应该能实时显示摄像头图像。
6. 购买一只USB摄像头,对准新手机屏幕,调整焦距,使图像清晰。
7. 将USB摄像头通过转接头插入另一个手机的OTG口。
8. 写个APP在另一个手机上,读取USB摄像头数据并显示。
目标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要搞出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手机摄像头的像素随随便便1000W+,要高速处理这么大的数据的话对于一般的MCU来说太难了
香橙派和树莓派好像有MIPI接口,不知道手机摄像头是不是可以直接兼容过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用STM32能不能驱动手机上的液晶屏呢?很好奇的

老式的非智能机时代的可以,现在的大分辨率Mipi屏都不行,DSI接口基本上没有,有也达不到要求,1080P的屏还可以试试用SSD2828,2829之类的桥接芯片来点,再大分辨率就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比较麻烦,一定要做的话,可以参考下面流程。
1. 找到此摄像头所属手机的主板,LAYOUT一 ...

这不是要自己做一台手机出来了吗。我是想可不可以LAY一块板把摄像头数据转接成USB后者AUX传给手机,然后在手机里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STM32能不能驱动手机上的液晶屏呢?很好奇的

手机液晶屏它有专门的驱动,如果是Spi等其他stm32支持的接口就可以跑,但是估计很卡,手机频分辨率那么高,stm32主频太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老式的非智能机时代的可以,现在的大分辨率Mipi屏都不行,DSI接口基本上没有,有也达不到要求,1080P的屏 ...

iphone4的屏幕是多少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iphone4的屏幕是多少p的?

960*640

网友L:
先实打实的找几个例程跑一下,别总是天马行空,异想天开

网友M:
AUX接口是啥? 手机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AUX接口是啥? 手机有么?

就是插耳机的那个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实打实的找几个例程跑一下,别总是天马行空,异想天开

比如说找什么例程来跑一跑~现在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插耳机的那个口啊

哦。音频接口想走视频。这条路基本可以放弃了。
USB接口,如果是OTG或TYPE C 的,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个板子上至少要有个400M以上的CPU 。或者硬件的264或MPEG4的硬件编码器才行。
如果是想玩玩儿的话,劝楼主放弃吧。一两万块钱玩儿这个没啥希望。除非楼主有钱有闲。就图个乐呵。

网友:
老老实实的用USB摄像头或者树莓派摄像头吧,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网友N:
楼主精神可嘉,首先能找个ISP来处理Image Sensor出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精神可嘉,首先能找个ISP来处理Image Sensor出来的数据。

怎么被你们说的那么难吗,只是数据回传回去,还是又cpu里集成的isp来处理啊

网友:
以前我(还有很多人)也考虑过,淘宝上10几块钱的iPhone摄像头质量很好

一查资料发现CS2接口用一般fpga根本搞不下来,起码800M的时钟,另外图像也是需要ISP处理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怎么被你们说的那么难吗,只是数据回传回去,还是又cpu里集成的isp来处理啊 ...

请楼主看一下这个贴的图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8%BF%87%E7%A8%8B
拆下来的摄像头只是能输出raw数据而已,其他白平衡,色彩校正,gamma等等都是要ISP来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楼主看一下这个贴的图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6588&highlight=%E8%B ...

我知道是这样,我是希望把数据通过mic USB传回手机,让手机cpu自己处理完成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这样,我是希望把数据通过mic USB传回手机,让手机cpu自己处理完成显示出来 ...

你能够控制使用手机cpu的ISP那就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想象的太简单了,当你看到一副图像在你眼前时,是否想过这副图像是否清晰,曝光是否准确,AWB是否准确等等一些列参数都是ISP在背后默默的工作。

网友:
楼主想的太简单了,感觉对硬件的使用没有基本常识。。。。

网友P:
你需要两样东西:CSI2-to-USB桥接芯片和摄像头的引脚和寄存器说明。
然而手机摄像头多数是定制型号,你签了NDA都未必能拿到完整资料,桥接芯片倒是签了NDA就能搞定,但是高密度BGA封装PCB工艺要求不是JLC之流能做到的,硬件成本和折腾的时间成本都够你买几台iPhone X了,如果是想废物利用未免有点本末倒置。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需要两样东西:CSI2-to-USB桥接芯片和摄像头的引脚和寄存器说明。
然而手机摄像头多数是定制型号,你签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