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添加txt文件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13):
想在altium里添加一个txt文件,用来记录修改笔记。但是添加后打开txt是乱码,配置如图所示。
请问,如何才能正常显示呢?
多谢

网友:
我这儿没这个问题哦。

网友A:
换中文字体
宋体,黑体,雅黑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中文字体
宋体,黑体,雅黑这些

不行 一样

网友A:
我也试过了,确实不行,汉字挤在了一起,英文字符没问题
我都是用单独的一页原理图用来写变更记录,单独做一个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了,确实不行,汉字挤在了一起,英文字符没问题
我都是用单独的一页原理图用来写变更记录,单独 ...

看来只能这样了,谢谢

网友:
AD18 是不行的,以前我记得2004 可以的。

网友B:
说一个我的解决办法。TXT的就不想了。可以用EXCEL代替。首先在工作目录下新建一个exce文件,并命好名。文件名最好不要用中文。之后,在工程树中,增加已经有的文件,加入这个就行了。现在就可以在这里,可任何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个我的解决办法。TXT的就不想了。可以用EXCEL代替。首先在工作目录下新建一个exce文件,并命好名。文件 ...

工程树中添加EXEL双击打开后还是office打开的,不是在altium中打开的,有点麻烦。我的本意是在工程中添加一个类似text的文档用来做修改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