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系统开发项目寻找小伙伴

楼主(2018-08-13):
需求:

简单可靠的单片机系统,需要做到:
1. 蓝牙通讯(需要蓝牙5.0以上,节能目的)
2. 控制微型电机的转动
3. 电池供电,能够检测剩余电量
4. 反馈轻触开关的状态
5. 语音播放模块嵌入
6. 可调式,可程序更新(OTG或者其他标准接口)
7. 控制LED小灯显示状态

整体需要节能环保。

长三角地区优先考虑,便于沟通,但是不绝对。

不知道此处发帖是否正确,若是有误,请移至正确区域,或者通知一下我,多谢!

网友:
成人用品?

网友:
我猜是蓝牙锁。

网友A:
蓝牙5.0的什么特性?长广播?2M速率?低速率远距离?还是兼容性的蓝牙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5.0的什么特性?长广播?2M速率?低速率远距离?还是兼容性的蓝牙5.0.

多谢更贴!高速率,低功率,远距离。

楼主:
高手!猜对了一半

网友:
买个BLE 5.0 蓝牙模块吧!串口或AT透传的,使用起来很简单!

网友B:
哈哈,我们先前做的就是这么多功能
可惜当时kuaibo被禁,我们就不做了

网友C:
我搞52832  协议栈熟悉,DFU熟悉,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们先前做的就是这么多功能
可惜当时kuaibo被禁,我们就不做了  ...

看来是真有这么回事儿

网友:
做指纹锁吗?

网友:
智能车衣?

网友D:
专门有低功耗蓝牙,不叫蓝牙5.0

网友:
门禁锁多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更贴!高速率,低功率,远距离。

2M速率就做不了远距离了,远距离是在1Mbps下通过硬件FEC实现的,实际速度250kbps.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猜对了一半

蓝牙贞节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搞52832  协议栈熟悉,DFU熟悉,搞过

你坐标??

网友:
咱搞过蓝牙协议栈和蓝牙应用,手机蓝牙相关的开发。你这个需求咱可以聊聊。我在上海。

网友:
除了蓝牙不太懂,别的都半瓶水,排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速率就做不了远距离了,远距离是在1Mbps下通过硬件FEC实现的,实际速度250kbps. ...

一直觉着前向纠错很牛x。

网友:
高速率和远距离是矛盾的,只能两选一

网友:
不过蓝牙锁的数据量应该不大,用不着高速率

网友:
开发过蓝牙锁,第六条什么意思

网友:
5.0有增加低功耗的feature吗?

网友:
高速率,低功率,远距离

这要求,比5G 厉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门有低功耗蓝牙,不叫蓝牙5.0

通常咱们讲的蓝牙5.0就是指低功耗蓝牙。经典蓝牙也就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