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立创SMT扩展库的相关说明!

楼主(2018-08-13):
  SMT第四期随着营运团队公告,总算正式运营,扩展库的型号也会一直增加,感谢大家一路不离不弃的支持,在此对于基 础库及扩展库的相关内容做一些解释,以免产生不理解!
  总体方向:基础库担当主力,扩展库锦上添花,希望大家理解及支持!
一:大家尽可能不要选择扩展库,能用基础库就用基础库,尽最大的发挥基础库的优势
二:为了控制大家随意使用扩展库,从两方面下手:
1)价格:选用扩展库,选用一种会增加20元(试用期为10元),。那些说我不在呼价格的富豪,“嘉立创SMT打样贴片”不是最佳选择!
2)款数限制,担心有钱任性,同样做了款数上的限制,做为等级最高的,可以理解为对于嘉立创支持最大,限定数量按实际运营有可能调整的可能
三:基础库以扩展库可能会更换。转换角色
嘉立创会定期的统计使用频率及数量,对于经常使用的扩展库,嘉立创会把它转为基础库,对于使用比较少的基础库,基础库同样会转出扩展库,保证基 础库使用的最高频率,不要到时候有个别客户认为原来产基础库怎么变成了扩展库(要收费)而产生置疑!
四:无论是基础库及扩展库,基础库的原材料全是嘉立创备料,扩展库中,有大部分是采用元器件商城的料,扩展库中同样有一部分是嘉立创采购,SMT后面体系的价格以元器件商城脱轨,价格有高也有低,当使用量大的时候则开始自备库存,因sMT的库存量要运高于立创商城!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

网友:
之前发的手机短信推广,也经常有错别字.

真的好多实习生.......

网友:
MFRC522(MS522、FM17522) 这种QFN32封装的射频卡芯片希望尽快支持,马上要贴30张,自己手动吹上去很费事,我看立创商城的NXP,复旦等几家兼容的射频卡芯片还是卖的可以嘛。

网友A:
选用扩展库居然要加钱??   感觉贴片的价格越来越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用扩展库居然要加钱??   感觉贴片的价格越来越高了

隔壁 开机费500起.   (其实500也不赚钱)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呢,  要人工换料到记起上去.     跟不换料相比  何止是成本增加了, 各方面管理都是难题.  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SMT车间观察两天.

其实我们团队干过赔本赚吆喝的事情 , 试运营期间试过收费10块钱. 结果那个赔钱呀...     其实我们的SMT打样至今都是在用激光钢网补贴.  所以工程费才可以做到50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壁 开机费500起.   (其实500也不赚钱)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呢,  要人工换料到记起上去.     跟不换料相 ...

我就想问下插队的元器件什么时候上?

网友C:
四期好象没有前三期反应大,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期好象没有前三期反应大,为什么呢?

正常,四期毕竟是三期上的提升,从无到有总是那么让人激动,从有到好则没有那么迫切,当年的PCB打样,激动人心,现在PCB打样以经兴趣不大了,恰恰说明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还限制种数! 又让我陷入深渊了!你们拓展库里边至少20种芯片我要用到,眼睁睁的只能拿回来手工补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四期毕竟是三期上的提升,从无到有总是那么让人激动,从有到好则没有那么迫切,当年的PCB打样,激 ...

个人认为有以下原因:
1 前三期的贴片元件大家都有参与讨论,而且也能接受大家的建议;
2 四期没有大原则,功能相同的元件重复太多太多;
3 扩展库的元件都是相同功能元件中价格较高的;
4 一年以前刚开始说四期时,是说不同等级的客户对应有免费使用几种扩展库;
5 唯一的一次讨论,是说可以插队先上,王工也总结成表格了,结果到现在连个说法都没有,实在不解,就算不上,或何时上,总要有个交代吧
....

四期与前三期格格不入

网友:
你们多花点钱,多买一些贴片机呗,就不用换料了,跟三期一样多好啊。

网友:
扩展库的封装在哪里下载?

网友D:
最新的基础库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新的基础库在哪里下载?

基础库及扩展库都能在这下载:

网友A:
元件费5毛,扩展库费20元     -------这就是扩展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费5毛,扩展库费20元     -------这就是扩展库

是的,而且限制了种类!

元件费5毛,要做多少工作呢?如下,所花费的时间值不值20元!

                                   库房点数取料----上飞达----做程序----上机      ---------------这就是扩展库

网友E:
第四期预览里的大部份已经上了,插队的却还没有上,这插的是什么队,插队被录取后我就画好板子等着了,倒是插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四期预览里的大部份已经上了,插队的却还没有上,这插的是什么队,插队被录取后我就画好板子等着了,倒是 ...

我们会尽快解决,因为涉及到改变增加库的模式,改变后就不存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四期预览里的大部份已经上了,插队的却还没有上,这插的是什么队,插队被录取后我就画好板子等着了,倒是 ...

兄弟,我也和你一样啊,天天盼着插队的物料上,一天上JLC网页上看几次,每次都很失望啊!

网友:
什么时候能上贴片电解,这个上了我就轻松了.

网友:
试用期已经过了吗? 现在扩展库 20/个

网友:
我想问为什么SMT打印不能贴其他颜色的板子?